又来请教一个450pro的问题

楼主(2012-04-10):
前天乐极生悲惨炸的450pro修好了,为了测试震动,把螺距全调成0手拿高举头顶测试,在0-80油门之间可以说一点震动都没,但是油门一推到顶,就开始颠波,冷不丁抖的那种,一开始以为大桨没平衡好,于是平衡了一晚上的大桨,期间也换了好几副桨,一直是这个问题,异常气馁,后来郁闷了,稍微给了点正螺距,奇了怪了,一点都不震了,然后试飞开3d也一点不震,这个是啥子问题捏。

网友A:
转速太高了,原来小小的震动产生共振

楼主:
但为什么稍微给点大螺距就不振了捏

楼主:
修正 不是大螺距,稍微一点正螺距,字打错了

网友B:
0螺距的时候,大浆角度有误差!!
夹角不一样!

楼主:
没双桨,夹角不会有差

网友C:
0螺距和1度螺距都差别很大的,那转速不是一般高

楼主:
再请教 3900kv 配13t,是不是转速太高了

网友D:
学习了,以后用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