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定塞斯纳能飞特技吗?

楼主(2012-04-10):
我就想就飞一下航线再飞下筋斗和水平八字  问下什么样的设备能飞出来或者重新换个什么鸡鸡可以飞

网友:
 可以飞的   就是动作难看笨一点, 容易掉高度  。

网友:
这些动作,塞斯纳能做的出来,整机尽量轻点,

网友:
可以飞的!!

没问题了!最好换个大电机

网友:
筋斗滚转都没问题!

网友:
这些都是小KS

网友:
LZ能飞这些特技动作吗?

网友:
一直想入固定翼~~观望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配的是xxd2212 1400kv  +8060+1500 20c+ 30A电调  但是好像有点推不起来筋斗   换个什么电机和浆给力点

楼主:
或者换330还是f3a95元白板机  又或者再推荐其它的

网友B:
只要动力足,筋斗没问题(注意机翼强度),水平8字更没问题。

就是横滚不好看,跟失控差不多,上单翼的通病。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可能啊!我一半的油门都轻松翻筋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动力足,筋斗没问题(注意机翼强度),水平8字更没问题。

就是横滚不好看,跟失控差不多,上单翼的通病。

横滚 可以调副翼差动变速 可以解决一点看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想就飞一下航线再飞下筋斗和水平八字  问下什么样的设备能飞出来或者重新换个什么鸡鸡可以飞

用涵道吧,涵道动作超爽

网友:
可以的...动力也够了..飞高..然后全油付冲一小段...拉慢升降,,要做这动作建议装双尾平拉杆..也就是升降拉杆是Y型的...两边升降舵都要有拉杆....要不就算你能拉也是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