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2-04-10):
问一个关于充电问题。例如6S电池,用3A充电,是1S用3安充电?岂不是加起来有18安?

网友:
是单路算的,单路5A下放心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一个关于充电问题。例如6S电池,用3A充电,是1S用3安充电?岂不是加起来有18安?

正确,所以独立并充成本比较高。

网友:
LZ说的18A是什么概念?充电器的输入电流?不对的。

请使用功率来算充电电流。
假设此时每节电池的电压在4V,那总共的充电功率是4*3*6=72W
不考虑损耗和充电效率前提下,充电器输入端的电流是72/12=6A。

实际上因为有损耗及充电效率等因素影响,实际输入充电器的电流会大于6A

网友A:
是的,开关电源那里理论上会输18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开关电源那里理论上会输18A。

 高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