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的三相电可否直接输入铣床使用

楼主(2012-04-10):
先买一台二手的黄山7045钻铣床,家里没有三相电,就想买台变频器将单相220V转换为三相220V使用,想请问坛友们,变频器输出的三相电可否直接输入铣床使用(就是变频器输出的三相电输入铣床的控制电源盒,使用原铣床上的控制开关来实现启动、停止、正转、反转等钻铣攻全部功能)?

网友:
先把电机改成三角接法,变频器设置好各项参数,主要是频率50-60HZ,接上就可以用了。原先的控制要改下,最好用变频器的端子控制,变频器后边是不允许接开关的。

接线示意图

接线示意图

网友:
变频器的380伏电好像是不能中间接开关去控制电机的吧,变频器上自带起停和正反转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买一台二手的黄山7045钻铣床,家里没有三相电,就想买台变频器将单相220V转换为三相220V使用,想请问坛友们,变频器输出的三相电可否直接输入铣床使用(就是变频器输出的三相电输入铣床的控制电源盒,使用原铣床上 ...

我记得是要变频器三相出来后先接到电机上去,原来的机床控制开关接变频器的控制接线,会多出来少的接线

网友A:
出给我你从新买个220的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给我你从新买个220的多好

4500,你要不?

网友:
应该是改了电机就能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