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伺服的问题

楼主(2012-04-10):
有三个伺服电机及其配套的驱动,驱动上面与电脑的接口都是串口。步进电机三个可以直接连到一个控制板,然后控制板接电脑的并口,用mach3来控制即可,但是伺服驱动上面都是串口,是做一个并口带三个串口的线还是用另外别的硬件来接这三个驱动器呢

就是0071图上所示,三个驱动器再分别接到哪里呢

楼主:
自己顶上去,三个电机都是安川,两个200瓦,一个400瓦

网友A:
接调试面板的,否则你的驱动器参数没法调整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调试面板的,否则你的驱动器参数没法调整呀

没有调试面板,可以接数据线连到电脑调整么?
如果调整好了,分别作为三个轴,那么mach3如何与这三个驱动器连呢

网友:
驱动器有步进,方向,使能的接线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整个接口板就OK了呀   我试过6轴的都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个接口板就OK了呀   我试过6轴的都OK

接口板什么样的,给个链接或者淘宝名称我找找?多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接口板   我也有

网友:
建议楼主先找一个伺服驱动器的说明书看看,就大概会有点眉目的

网友:
AS伺服,看来是没戏了

网友:
可以和电脑连接设置参数,不是标准的串口线 可以自己做线    AS 没有位置控制 不能直接连接mach3
以前改装过可以位置控制,现在自己写的上位参数设置软件弄丢.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YxMjk5MjY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