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机

楼主(2012-04-10):
买了个进口机械,拆开看了下电机有些不解,电机是国产的,看样子oem做的,我在网上搜索不到,看功率和外形尺寸对比,因该串激电机能做到,但是运转没有声音,和感应电机一样,应该是感应电机,电机很重。大家有这种电机的资料吗?或者能提供生产这种电机的厂家。

电机参数

电机参数

机身长度110mm

机身长度110mm

机身外径70mm

机身外径70mm

网友:
应该是异步电机

网友:
如果是感应电机,转速不对啊。里面有线路板吗

网友:
250瓦120伏60周

网友:
里边。是否有机械变速装置

网友:
几根引线呀.

网友:
云石机用的吗?串激电机可能性大,看下几根入线。

楼主:
线就两根,红黑各一,串激电机声音大,这个电机没有那么大的声音,没有电刷

网友:
拆开看下图片

网友:
脱了看看就知道就知道是男是女了

网友:
"脱了看看就知道就知道是男是女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