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不下雨了,玉兔再战GPS(附个人GPS使用心得)【24楼4.7视频】【30楼4.13视频】

楼主(2012-04-10):
连续几日下雨,一直不能飞,电池也是充了放,放了充,郁闷的很。
今天早上终于不下雨了,就赶紧带了4组电出去飞。
天气阴,有风(不知道几级)
按之前我的心得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98438操作,第一组电,接电1分多解锁,再等2分钟稳定8颗星起飞,先航线5分钟,开松杆定点,漂移范围在半径5米,一键返航还不错,能准确飞到起飞点上空,距离目测半米内。
后面3组电池,因为GPS有记忆卫星位置功能,再次搜星很快,自检20秒就完成,再等30秒,稳定9星起飞,飞远后就开松杆定点,漂移范围1-2米半径,偶有大漂移,可以接受。一键返航也能准确返航到起飞点上空,多数情况偏移在1米内,只有一次大角度偏移,左漂出目测7-8米。
视频1

视频2
GPS使用小心得:
1、水平校准是基础中的基础,必须做好水平校准,做到仅自稳能脱控,少漂移;
2、罗盘校准要做好,这是一键返航的基础;
3、GPS民用精度本来就不高,有漂移很正常,想要漂移少点,搜星时间要长;
4、GPS天线安装方式对信号有影响。所有的陶瓷片都有方向性。特别是弱信号下,只是方向性的强弱跟它的质量有关。尽量水平朝上安装。
5、震动和晃动会影响到天线的方向性和稳定性。
6、GPS精度跟天气有关外,主要是跟卫星每天运转有关,今天你在一个点定位搜星,你明天后天也在同一个点的话,这三天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今天你可能在100700这个秒钟信号很差,但是明天你可能在这个时间里信号会可以,过几天再看可能信号很强。
7、先不开松杆定点飞航线,然GPS在运动中接收和解算更多信号,提高精度;
8、GPS在运动中的精度更好,静止状态精度更差。有些同学说,汽车导航静止精度也好,要知道导航系统通常有一个功能,就是自动匹配道路,说白了就是在一定范围值内,强行把GPS定位点显示在道路上,给人感觉好像是很准。
9、根据第5点,所以一键返航时候GPS精度比松杆定点时候高。我在一键返航的时候发现,当四轴飞到起飞点上空后,会停一下(确认到达),之后开始漂,这个时候跟开松杆定点一样开始漂移。
10、一键返航和自动降落要分开设定。之前两者设定在一起,四轴在飞回的过程中降落,基本上次次是快到地面时候贴地滑行出去,偏离起飞点。现在分开设置,先返航,然后开自动降落,就没有这个问题,降落精度就很高了。

楼主:
就是再也不能重现第一次试飞的半米内精度了
估计那次炸鸡给炸内伤,机架变形了
需要拆开重组

网友:
必须试试,顶一个。

网友A:
第一段最后突然拨高是怎么回事?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段最后突然拨高是怎么回事?没看明白。

不知道
技术不在线
还么答复
出现2次油门突然暴拉,人工干预才安全降落,不干预会一直上升
估计是1206固件问题
今天出现2次
1次3米左右定高定点,一次1米5左右定高定点

网友:
没加油飞高的现象我也遇到,是悬停的时候偶尔会突然猛升,没试过不干预的情况下会到什么位置!

网友B:
今天也出现两次3米左右定高时没动油门,突然自行升高,至20米左右时手动油门下降。1206版固件,传感覆盖了海绵,没有安装GPS,
这是出现了什么问题?

网友C:
GPS的安装可以人为的增加它接受信号强度吗?翻看之前的帖子好像有人做过,但是忘记了,要怎么安装GPS能达到最佳的效果?GPS下面加一块铜箔板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也出现两次3米左右定高时没动油门,突然自行升高,至20米左右时手动油门下降。1206版固件,传感覆盖了海绵,没有安装GPS,
这是出现了什么问题?

根据兔子技术的回复,在进入定高后,稍微再降低一点点油门,说这样就不会处于定高油门上限
说实话我还是没搞懂,就算是超出定高油门范围顶多是不定高,根据油门位置升降,怎么也不应该是暴拉升啊
既然技术这么说,先照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S的安装可以人为的增加它接受信号强度吗?翻看之前的帖子好像有人做过,但是忘记了,要怎么安装GPS能达到最佳的效果?GPS下面加一块铜箔板可以吗》

反射信号对GPS其实有害的,反而影响精度

网友:
看来又要刷回1202了

网友:
楼主用的是72M的控,接收机天线不能完全展开,可能也是问题之一
以前我用72M控的时候,经常出现无故蹿升,又一次在家里,居然窜上天花板,把灯都打坏了,后来换了2.4G,情况就好多了
我们不妨统计一下,72M天线不完全展开和2.4G蹿升的数量,看看到底是固件问题还是控的问题

网友D:
楼主用的是72M的控,接收机天线不能完全展开,可能也是问题之一
我以前用72M控的时候经常发生无故蹿升,后来改用2.4G后,就基本不会发生了,即便有也不很严重。
我们不妨统计一下,看看72和2.4哪个经常蹿升,以便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是72M的控,接收机天线不能完全展开,可能也是问题之一
我以前用72M控的时候经常发生无故蹿升,后来改用2.4G后,就基本不会发生了,即便有也不很严重。
我们不妨统计一下,看看72和2.4哪个经常蹿升,以便知 ...

1206前的固件,我用一键返航+自动降落时在离地1.5米~0.3米左右时也有几次碰到过自动蹿升的问题,发生该状况时已经是处于脱控状态了,蹿升后不得已才手动进行干涉降落。最新固件刷好但一直没时间试飞,不清楚是否还有此问题。我的是2.4G的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是72M的控,接收机天线不能完全展开,可能也是问题之一
我以前用72M控的时候经常发生无故蹿升,后来改用2.4G后,就基本不会发生了,即便有也不很严重。
我们不妨统计一下,看看72和2.4哪个经常蹿升,以便知 ...

天线已经完全展开
在GPS支柱旁边有根天线管

楼主:
今天早上又飞了三组
稍后上视频和最新小体会

楼主:
刚下了一夜的雨
天还阴着
云层不薄啊

把2杆支撑改为平台安装
垫上海绵减震
距离飞控板大约5CM,有屏蔽壳,活活

效果钢钢滴
松杆定点很稳,漂移大多在1米半径内,偶有大漂移,很多时候漂移半径半米

楼主:
第一段视频

第二段视频

第三段视频

网友E:
楼主,新的1207固件已出了,试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新的1207固件已出了,试了没?

没刷,懒
这几天老下雨
等其他人刷刷看反馈吧

网友:
爆拉,是玉兔想奔月啦

楼主:
4月13日早上飞行视频

网友:
夜吻的贴永远经典。

网友(2012-06-10):
技术贴,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玉兔GPS的波特率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