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12N20P的电机绕线是啥样的?

楼主(2012-04-10):
求教:12N20P的电机绕线是啥样的?改的硬盘电机,换了磁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教:12N20P的电机绕线是啥样的?改的硬盘电机,换了磁钢了

12N20P这种组合,按正常绕法电机是不会转的,但不排除特殊绕法可以使电机转动,此时电机效率低下,没什么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求教:怎么绕?或者改成12N18P,是否可按正常绕法?

网友:
12N18P、12N20P都不是合适的组合,建议改为12N16P。绕法见这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46346&extra=page%3D1

网友:
12N20P应该和12N10P是一样的绕法吧!!只不过KV理论上只有10P的一半

网友B:
既然有6N10p   的绕法就会有12N20p的绕法,可以用2个6n10p串联或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有6N10p   的绕法就会有12N20p的绕法,可以用2个6n10p串联或并联

12N20P可以,但是效果不会很好,winding factor 太低了。建议最好还是12N14P或者12N10P,最大功率会高很多。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楼主:
多谢各位。回家再次试一下。现在是12N20P,用的是包装盒里的小圆片磁钢,码放的满满的,正好20个。把磁钢调整一下,同极性的两个磁钢为一组重新粘贴,就变成了12N10P了。这样只要调整一半的磁钢就行了。试试再说。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回家再次试一下。现在是12N20P,用的是包装盒里的小圆片磁钢,码放的满满的,正好20个。把磁钢调整一下,同极性的两个磁钢为一组重新粘贴,就变成了12N10P了。这样只要调整一半的磁钢就行了。试试再说。感 ...

磁满率不是越高越好,对于12N10P和12N14P这种dLRK绕线来说,最佳磁满率是79%。高了只会增加铁损。磁铁宽度最好和定子齿槽宽度一样或稍小一点点。
所以可能你还不如就12N20P算了,因为winding factor和电机实际效率没啥太大关系,只是和电机能输出最大功率有关。

另外你要注意12N20P和12N10P绕线不同。

网友B:
还是只用10p的好,把多余出的磁钢拿下累着备用,  20片磁钢,还是圆形,不管你怎么排,磁钢使用率都很低, 不如只用10片  正正常常排12n10p,这样效率会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只用10p的好,把多余出的磁钢拿下累着备用,  20片磁钢,还是圆形,不管你怎么排,磁钢使用率都很低, 不如只用10片  正正常常排12n10p,这样效率会好很多。

、如前所述,dLRK的最佳磁覆盖率为79%。但是低于60%,性能明显不行。

电机转子如果刚好放下20个,那可以考虑就12N20P,或者12N14P。12N10P做出来电机可能扛不起多大功率。

网友:
你要知道有个叫漏磁的概念 , 磁钢排满了自然漏磁率就高,损耗是增加了而功率得不到增强。还有你前面提到的 12n20p 绕线winding factor 只有50% 也可以认为磁钢使用率很低(相当于10p)造成绕组因素下降。 还有你提到的磁覆盖率,这个我不是太好理解。  因为专业的理解为极弧系数 、和 磁感强度 这些是决定电机扭力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