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行啊~~~~~~~~V911改7MM尾电机失败!!!求教电路高手来帮忙啊!

楼主(2012-04-10):
今天早上兴冲冲地把911的尾巴改成了7MM的了。
本来还挺兴奋的,结果上电一试,发现悲剧了。
主板上控制尾电机的输出功率可能太小了,光推油门的时候,尾巴是不转的。
必须得打点右舵,尾巴才开始转。。。。。
如果不打右舵,必须将机身逆时针转一下,尾巴才会转,然后机身不转了,尾巴就停了。。。
而且微调也已经向两个方向分别调到头,试过了,都不行。

同样的电机,早上也改了一架260A,但是那JJ就可以正常起飞,除了尾巴那里重了,需要调整连杆以外,没什么太大的影响。

有懂电子方面的高手不?是否可以有办法将911尾巴输出的功率调大一点?

7MM的尾巴,可惜驱动电路不给力啊~~~

7MM的尾巴,可惜驱动电路不给力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会呀,我的改了7mm的就锁的很好,有风吹也是纹丝不动的,会不会是你买的电机的问题?我感觉最大可能是你的线接的有问题,最好还是焊一下不要那样绞在一起

楼主:
接线是因为打算先测试一下正反,接触绝对没问题的。
用手拉,如果不用力的话,是拉不开的。
本来打算没接反的话,就直接焊接,然后套热缩管,结果发现这样子,就没有继续下去了。
对了,楼上您的电机是在哪里买的?方便给点提示吗?

网友:
先拆下来直接接电源看转不,转的话就查尾巴杆里那俩根线,完好的话在看板子有问题没.

网友:
尾马达的启动电压高了,不知911的控有无工程模式调整,没有只能换尾马达。一般小三通的7mm主马达都有很大余量的,比如S107的。

楼主:
电机、主板和接线都是好的。。。
估计主板驱动不了这个马达,看来只能换别的批次的马达看看了。
又要去TB了,头疼啊!!

网友:
原装电机比外面买的7MM电机贵不?

网友:
其实不到30克的260a、v911配7mm尾马达有点重了,耗电也增加了不少,但力量足、耐用是真的。v911用7mm马达最好把尾杆截短20mm左右,不然尾巴太重飞起来容易点头。

网友:
有这个必要嘛

网友:
淘宝搜 7mm 空心杯 九鹰260 八块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