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九通的问题--用过的看一下 没用过的水一下··· ...
天地飞九通的问题--用过的看一下 没用过的水一下····

楼主(2012-04-10):
我想知道那个他的接收机是什么情况??貌似没有插针 怎么连到玉兔飞控上····而且为什么有两根线······
我新手勿喷啊···

楼主:
我又落下东西了,,九通都能控制什么???那么多通道有什么用 控制云台可以吗

网友A:
LZ问的问题看不明白,天9的接收机怎么会没有插针呢,那两根线是指天线吧。

网友B:
两根线,是接受信号用的,你还是多潜水吧。 能接九个通道, 可以控制欲女台,还可以控制摄像头伸缩,拍照,切换视屏,和控制双摄像头, 还可以投放物体,多的狠!呵呵

楼主:
谢谢 我承认那个没有插针是我看错了·············因为插针在侧面 我看的是正面········无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