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个电调,一波三折。

楼主(2012-04-10):
首先是很明显的芯片烧毁,一股白烟冒出来,飞机马上动力不足掉下去。拆开发现N管用的两个4410,P管两个4435,

划圈处既是烧毁的一个4435,从别处找一个替换上去。开机马达能转,但总觉得不给力。回头一量,油门关闭时白线也有12V电压,而且管子明显发热。关机后量,4435的GS之间电阻只有50欧姆,看来管子还是有问题;于是两个P管都换掉,白线上12V电压消失。
重新上电,发现三个电阻发热明显。这是N管驱动的上拉电阻,油门关闭时P管G极电压为零,12V电压全部加在这个470欧电阻上,热功率是12X12/470=0.3瓦,这么小个电阻不热才怪。果断换成1K阻值,发热减少一半。顺手量了一下P管G极到电源正极的电阻,中间这路几乎开路,另外两路是260欧。原来白线这路的上拉电阻坏了,意外的发现这个漏网之鱼。手头没有260欧电阻了,只能把刚拆下来的470欧挑一个顶上去,总算都有上拉了。
反过来再看看BEC,四个78M05并联(糟糕的设计),其中一颗还被胶包围着,发热明显。果断拆之,换以几个贴片电容加强滤波。我不会接超过3个舵机,3个78M05应该能顶得住。
最后开机,搞定!折腾两天总算挽救回了这个“灰剩”18A。

网友:
好手工 ~~好技术~~~顶一个。

网友:
18A电调费这么大劲值么?

网友:
好技术啊。

网友:
我的60a的RCE-BL60G 冒了烟了,可以帮我修下不?

楼主:
你先拆开看看是啥管子烧了。如果是N管就没问题我有很多,P管我只有4435这一种(9安培)。我在上海,方便寄的话我可以帮忙修修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