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500W博世电磨

楼主(2012-04-10):
今天看到一个二手6MM、500W博世电磨,产地标示Switzerland,能不能是真家伙,正宗产地在哪?有知道的请告知。外形如图,但没有螺帽,淘宝上一查光螺帽就百八十。

网友:
德国 如果是真的应该不错

网友:
个人觉得木工的 雕刻机、修边机也 这样  还有 装具

网友A:
螺母我给你车一个

网友B:
这个没有正宗产地,有瑞士、马来西亚、德国的,也有中 国制造的!但如果是中 国制造,楼主就得掂量着点儿再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有正宗产地,有瑞士、马来西亚、德国的,也有中 国制造的!但如果是中 国制造,楼主就得掂量着点儿再下手。

正宗产地 —— 杭州博世
www.bosch-pt.com.cn
市面上除了极少有源自东南亚产的新货,,几乎 都是旧货  工业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母我给你车一个

谢谢好意,看来你也有这种电磨,如果车我就在本地车吧。
今天中午电磨已经被我拿下,通电试了一下,动平衡还不错,做工也不错,但转子可能是重新绕制的,轴承得换新的。有机会上图。就冲着瑞士制造才买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呵呵,除了杭州博世,其余三地哪儿的质量也比杭州的强!不信,你找机会将新品同时对比一下,做工立马见分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除了杭州博世,其余三地哪儿的质量也比杭州的强!不信,你找机会将新品同时对比一下,做工立马见分晓。

没有外埠的新货   无机会比较

网友:
手头在用的   580W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除了杭州博世,其余三地哪儿的质量也比杭州的强!不信,你找机会将新品同时对比一下,做工立马见分晓。

这只是世博公司的经营策略,和是不是国产没什么关系。

网友:
和水冷电主轴比较,那个精度好.

网友(2012-10-01):
买了个和楼主一样的二手的,机器外表脏,里面很新,瑞士制造,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