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把260炸成911的

楼主(2012-04-10):
论坛流行一句话:亚拓炸成飞越.
不知道有没有把260炸成911的,听说2个机器很多配件是通用的,嘿嘿.

网友:
支持阿兹猫兄。
没有260的幇顶。

陈伯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流行一句话:亚拓炸成飞越.
不知道有没有把260炸成911的,听说2个机器很多配件是通用的,嘿嘿.

原来有这个想法,比较过两架空机(911是最早版本的,新的不要,都配260的五合一)后决定都保留,不解释。特别提一下,911的老版电池很不错,就是短一点的4克那种,可惜买不到了。

网友:
 我的是911炸成260了

网友A:
我的260a除了主板和控  已经全套换成911了 ,比260a耐炸的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260a除了主板和控  已经全套换成911了 ,比260a耐炸的多

等你已经不炸了,会想念260a的机身的。

网友(2012-05-10):
我把亚拓100S炸成911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260a除了主板和控  已经全套换成911了 ,比260a耐炸的多

我也是保留260主板舵机拉杆 遥控就更别说了!其他都911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你已经不炸了,会想念260a的机身的。
两者的细节度完全没可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