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飞控 新固件测试 油门的暴力性 堪比KK

楼主(2012-04-10):
(无正文)

楼主:
xxd2212 KV1000  1047

网友:
的确可以暴力了。刺激!!顶

网友:
这也叫暴力呀

网友A:
如果开了CF还可以这样那就牛逼了
我的FF还在路上,顺便问下栋栋,上海什么时候有二楼板啊?是光学定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开了CF还可以这样那就牛逼了
我的FF还在路上,顺便问下栋栋,上海什么时候有二楼板啊?是光学定位吗?

二楼只有问深圳订,上海不会有。嘿嘿,先出GPS吧!

网友:
开CF可以这么暴力的,这个昨晚我做了测试了。

网友:
請問固件  板本

网友:
还好还好,这个基本没啥暴力啊!!

网友:
1.

1.4吗

楼主:
1.30(猛)

网友:
还要再猛一些??  我试试应该可以的

网友:
請問一下  我固件已更新1.3   加裝二樓板  機架馬達軸距450MM    開定高 會突然暴衝   飛高     我沒有用PID  這個設定機架軸距  是這個原因嗎    還有要用這個軟件需要把所有連線都拆除 剩飛控板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刷固件  调参数都不需要拔线
检查2楼接线是否正确,还有气压计 透气孔 有没有被灰尘堵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固件  调参数都不需要拔线
检查2楼接线是否正确,还有气压计 透气孔 有没有被灰尘堵住

二樓板按這張接的    那需要用PID 這個 更改為450機架嗎
也要  一下    CF超好用

网友:
-

没见连续筋斗,横滚,怎么暴力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