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6+并充板充电不平衡问题(带图片)

楼主(2012-04-10):
两块3S1P 2200毫安,B6里设置平衡模式1.2A电流,3S,进行充电。充电前测量两块电池每片都是3.85V,然后在b6里看到每片电压是0.00v、7.75v、3.91V  或者3.89,V、 5.52V、3.9V不等。。充电电流从0.0A--0.1A--0.2A----1.2A来回跳动,每次只能充到12.3V充电电流就停止在0.0A了,再也充不进,而且每片电池电压出来不是很平衡,B6使用了1年了,不用并充板单个充一切正常,请教问题出再哪里。

网友A:
电池是否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是否出问题了

不久前用新买的两个规格一样的3S,并充问题一样,电池没问题的,

网友:
看下平衡充接线有没有虚焊短路

网友:
这故障我在充单块3S见过,是由于总线没有问题,平衡线虚焊导致。你的问题不是出在电池和充电器上,是并充板内部有一条平衡线虚焊了(就是0V电压那一组)。

楼主:
感谢楼上,板凳,地板的指导,,我拆开并充板,其中有一根平衡针脚看上去焊接不结实,我用电烙铁把7根平衡线都焊了一下,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刚买了一个,T插竟然都有铜锈了。。
真是见鬼。。
看来我也得拆开补焊一下。。。

网友:
南方天气潮湿,我买的第二块并充板也出现这种情况,我用细砂纸打磨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