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器和fpv传输距离为什么不一样??

楼主(2012-04-10):
同样的功率下为什么FPV传输距离那么远?那么是不是无线路由器加个发射设备和接收设备,就一样能传输那么选?只考虑距离,不考虑障碍物的情况下。

网友:
2.4G家用无线路由器功率、天线增益都小,足够大的发射功率(商用路由器)加合适的增益天线,照样可以很远。

网友:
无线路由一般不标发射功率,但有一种有几根天线的,据说能穿墙,功率要大点。

网友:
同样排量的车提速就一样了

网友:
无线路由是在有障碍的环境下使用的,跟FPV环境不一样

网友:
功率的大小问题

网友:
这有很多因素''1是家用2'4G功率最大500mw''2是家用2、4G只使用1个频点''带宽要小很多''带宽越大''接收机的接受灵敏度越高''3是天线问题

网友:
楼上说得对

网友:
楼上两位,多学学潜水。
楼主的命题根本无解,从沙发到地板都可以说有点道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老大家用路由有11个-13个频点啊,还有,带宽和灵敏度虽然有点关系但是不大啊,150M的无线路由和54的频点都一样,前者的频率带宽是40HM,跟灵敏度的关系很小!
家用是最大100毫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大家用路由有11个-13个频点啊,还有,带宽和灵敏度虽然有点关系但是不大啊,150M的无线路由和54的频点都一样,前者的频率带宽是40HM,跟灵敏度的关系很小!
家用是最大100毫瓦,

网友:
[转载]认识wifi的无线信道 作者:Yuna

Wiki中对信道两字的解释是

信道是信号在通信系统中传输的通道,是信号从发射端传输到接收端所经过的传输媒质。

以无线路由器为例,信道其实可以理解为空间中的不同频段。有人会直接认为信道就是空气,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所有无线设备:手机、电脑、无线路由、收音机等等都混杂在空气中,那彼此都对彼此的信号造成了干扰。所以,很久很久以前,‘有关部门’开始规定不同设备只允许用特定的频段,这样大家都互不干扰,“和谐”存在空间中。

但是,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家庭用上了无线路由,而无线路由出场时设置的都是一个相同的信道,如果周围大家都在用无线,那势必给彼此造成了巨大的干扰,不利于数据传输。所以,拿到无线路由器以后就很有必要去设置一个合理的信道!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2.4GHz的wifi信道吧,

我们一般的路由器都可以自由设置1~11信道,每个信道占用的带宽是22MHz,两两信道之间大部分是互相重叠的。有人要问,不是不要重叠么?理论 上说,wifi用了OFDM技术,可以优化重叠信道的情况下互补干扰传输,但这毕竟是“后天”人为的算法,不会做到100%优化,所以最原始最有效地还是 别让两个信道交错。那么图中已经显示得很清楚了1,6,11是三个没有重叠的信道(如果你只需要两个互不干扰的信道,那选择余地就更大了,不妨自己对照着 看看),非常适合做独立的覆盖和传输,就比如

上图描述了四个AP的覆盖,两两之间都采用了互不重叠的信道,可以最优化覆盖范围,减少临近无线信号的干扰。
针对IEEE 802.11b/g的信道(由图得美国支持11信道)
信道标识符 频率(单位:MHz)  调整域 美国  EMEA  日本 世界其它地区

1        2412        X        X        X        X
2        2417        X        X        X        X
3        2422        X        X        X        X
4        2427        X        X        X        X
5        2432        X        X        X        X
6        2437        X        X        X        X
7        2442        X        X        X        X
8        2447        X        X        X        X
9        2452        X        X        X        X
10        2457        X        X        X        X
11        2462        X        X        X        X
12        2467        -        X        X        X
13        2472        -        X        X        X
14        2484        -        -        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