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普通模式断电问题请高手来会诊

楼主(2012-04-10):
主要诊状是一般模式下会出现突然断电。开3D模式又正常,这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检查下接电池的电源线。那里断掉或者焊点脱焊。有可能会造成断电

网友B:
这个有意思,俺朋友的是3D会断电

网友C:
 没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清洗下主板试试呢!

网友D:
坐等高手解釋...

网友E:
应该是先排除线路问题吧

楼主:
如果线路问题那3D为何不会 我开3D飞到保护也没断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