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pojie会声会影X4

楼主(2012-04-10):
前两天看到论坛里有个帖子教怎么破解会声会影x4,可是今天下 载好再去找帖子居然找不到了,望各位帮忙告知帖子地址,不胜感激

网友:
X5我就会****.    1。完成“会声会影 X5”安装后,点击桌面“Corel VideoStudio Pro X5”图标,进行必要的“账户”注册;出现主界面后会跳转到“30剩余天”界面;

2。点击该界面左下角的“已经购买”按钮,出现激活界面:“请输入你的序列号”;

    3。运行“Corel产品注册机”,在Program项的下拉条中选择“Corel VideoStudio Pro X5 15.0”,点按“Serial”并将生成的注册码填入“请输入您的序列号”选项框内;

    4。点击“致电”(切忌点选“连接”)继续:抄下激活界面生成的“安装代码”五组共20位字母或数字;在注册机中的“Installation Coda”项中输入后点击“Activation”;

    5。将注册机“Activation Coda”项中生成的五组共20位字母或数字,填写到“会声会影 X5”激活界面上的“激活代码”框内,点“继续”即成功激活!

——按照以上方法正确操作,绝对 100% 能够顺利成功激活!“会声会影 X5”功能强大、操作简便,相信定会给你带来超常的愉悦享受!

     今天装了 防抖插件ProDAD Mercalli.但是在X5中调用不到..真晕啊!!

网友:
X4同X5 的**是一样的

网友:
4。点击“致电”(切忌点选“连接”)继续:抄下激活界面生成的“安装代码”五组共20位字母或数字;

网友:
X4 好像已经不能破解了  我的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