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11油门推到2/3后,尾机才转,是什么回事?

楼主(2012-04-10):
V911油门推到2/3后,尾机才转,是什么回事?

以为是换了个尾机马达,也是一样的问题,加焊陀螺仪三个脚,也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门加至2/3尾马达才转动,
最好是弄个示波器来检查,
看看尾马达驱动管的G极信号如何,
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
我觉得直接换个尾电机驱动管就行了 911电路板上共有两个
买这个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学习了 谢谢分享

楼主:
换了那个传说中的电子陀螺仪,好鸟~一切飞行正常~

网友:
邦邦好样的,顶

陈伯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类似情况,油门推到2/3尾机才转。
为什么要电子陀螺仪? 这个哪里能买到?

网友:
求助,哪里有陀螺仪卖

楼主:
淘宝,关键字“村田陀螺仪”

网友B(2012-05-12):
回复 网友C:

陈伯 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陈伯 这是怎么回事呢?

复 fezusiy 兄:

估计是尾电机的驱动电阻不能正常工作。

陈伯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那个传说中的电子陀螺仪,好鸟~一切飞行正常~
恭喜~~~~~~~~

网友(2012-06-28):
引用 楼主:
淘宝,关键字“村田陀螺仪”

是不是5.7一个的那种,我看着比较像,但上面的数字不一样,我的是C146

网友:
你有没有用手拿着飞机,如果拿着的话,那飞机就是没问题的,因为陀螺仪感应到飞机没动,就没控制尾电机转

网友:
回复 网友D:

正常的话尾电机还是转的,不然会打转。陀螺仪没检测到转动的话,默认输出电压好像是0.6-0.8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