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奇怪问题,求解……………………

楼主(2012-04-10):
装好道翼,银燕8克金属舵机,天8S控,舵机角度副翼70.升降60.现在出现奇怪问题,比如我左打杆到底左副翼片上翘,左边舵机臂像机头方向运动拉副翼,如果同时我升舵到底保持,左边舵臂就会继续往机头方向缓慢运动,到一定角度舵机就会像卡死一样抖动和吱吱响,就好像还想往机头方向运动但又过不去,这时候摇杆全部回中那个舵机仍然抖动和吱吱响并保持之前的状态,必须手去扳才会回中,另一侧舵机如果这样操作也会如此,这是什么问题啊,郁闷……

网友A:
这个问题我给老徐装飞翼时也碰到过,一是舵面摩擦力大,二是拉杆舵角和机身干涉,导致舵机不能精确回中

网友:
既然是金属的应该不会这么无力啊,一点磨擦就这样??肯定是电气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给老徐装飞翼时也碰到过,一是舵面摩擦力大,二是拉杆舵角和机身干涉,导致舵机不能精确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