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方发来的图纸,我迷糊了

楼主(2012-04-10):
右边铣4MM的槽,深3.5,我看不懂,故请教各位兄弟

网友:
那不是槽,而是扁头

楼主:
 呵呵,差点搞错了

网友:
一边是扁位一边是d位

网友:
下回让厂家发 立体图

网友:
不过这画图的真是高级人员

网友:
两边都是扁。左边浅。右边深

网友:
是槽是扁无法确定。

网友:
现在能手绘图的人 一般业内资深。这图画的非常精简,没有一点多余之处,标注能省就省。但没有矛盾的地方。倒是要小心电脑绘的图 经常漏洞百出。

网友:
两个扁的 要铣两边  尺寸分别看两头的视图      注意最左边的是小直径的是圆

左边的铣深单边 0。98MM     右边铣深 1。5MM

网友:
扁头中再钻3.5的孔

网友:
这图正确,没什么不对

网友:
这图画的蛮标准的,看来是老师傅画的。而且是有点年纪的,但是他不会用电脑。

总结完毕

网友:
此图左视图和右视图位置颠倒了,不符合投影关系!

网友:
图纸看反了,挖井却盖个个烟囱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国标的投影方式吧,好像是第三视角??我开始也看愣了,,,

网友:
最好用3D

网友:
首先  视图投影方式不合乎中 国人看图习惯,
其次  左边那个扁,公差怎么标成那样了?难道是我看眼花了?
再次   两个扁的面要求平行度0.05, 也很不规范,基准符号在呢?谁是基准,还没见过,标注把
       两个视图扯一起的,
还有   为了不那么难看图,小平面一般有交叉细线,这样的话,别人一看就知道那是个扁,而
        不     会     看成槽了,
还有   既然倒圆角,国标规定吧,想切线不画,更不要画成粗实线,要画,也是细实线,并且不
       与轮廓粗实线相交。。。。。那个孔3个直径的,你没剖,干嘛不画虚线啊,是不是虚线我
       不干确定,但是看着那么粗,怀疑不是虚线。。。

感觉这个是个草稿图,不过确实存在这些问题,

网友B:
凭我做机械设计的经验,这图绝对有问题:
2个丝的多个不同直径,竟然没有同轴度的要求,你做个偏心的给他,保证他不能用,但是你按图纸测量,零件又是o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凭我做机械设计的经验,这图绝对有问题:
2个丝的多个不同直径,竟然没有同轴度的要求,你做个偏心的给他,保证他不能用,但是你按图纸测量,零件又是ok的

我个人觉得他同轴度要求只要车床一次装夹车下来的话就没问题的。当然车床精度太差那另当别论了。

要么就是自由公差了。

还有有的要求就是潜**大家默认了,但是对外加工那是不对的。出了问题就会扯皮了

网友:
左右视图颠倒,在技校,制图竞赛我前三

网友:
现在3D图最好了

网友:
这图 非常正确 看不出是柄的

就是图看少了 或者没仔细看

网友:
外国老师傅画的。

网友:
抽個空幫你畫個3D,它是這樣的

网友:
视图应该画在扁头的上方,

网友:
就算去掉完整性这个问题,这个图的错误还是有的, 比如左边视图多了两个不必要的圆弧, 主视图里相切位置是不需要用线条的.另外要是再加个下视图或者主视图绕轴心转90度就好了.  制图的首要目的是让人容易看懂.   至于左右视图的顺序无所谓对错,都可以,只是标准不同, 一般制图要遵守同一个标准, 并且会在图纸上注上. 这样就算标注不完整, 也可以按所注示的标准来.
现在3D图横行的时代, 人们的平面制图和读图能力越来越差了. 加工店甚至小型机加企业几乎都是在无标准图的情况下进行生产作业的.

网友:
其他的不说了,就那个倒角就有问题,小数点标错还是我眼神有问题。2.5相对这个产品来说,样子像荸荠了

网友:
还要学画图,该学的太多了.压力大呀

网友:
图画的没问题

网友:
28楼画的很好

网友:
理论知识懂的太多没用。。去厂里摇两回车床啥都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