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飞机发疯了!舵面会跳舞,电机会抽搐!(视频)

楼主(2012-04-10):
今天飞了几个起落后,决定上狗,从接收机第7通道通过Y线给狗的USB口供电。两分钟后左右副翼(Y线连接的)不停地上下摆动,而且两边同方向运动,就像襟翼那样。尾舵也同时摆动,电机一阵阵抽搐旋转。重新上电亦然。拔掉狗的电源,故障还持续了2分钟(以下视频就是拔掉狗来拍的),后来消失。重新上电后正常。因为以前曾遇到过反舵的偶发现象,后来也没有再发生,于是大胆上天,15分钟后在一公里外炸鸡。
   飞机配置:常规固定翼, H飞控,天7加1w功放,天7和功放之间有2米馈线,柏通800mw.
    大家帮分析看怎么回事?通过y线连接的副翼,不使用反向舵机,在什么情况下会同方向摆动?

网友:
狗也接在电调5V输出上,导致接收机工作电压严重下降,所以。。。。。。(楼主已经描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帮分析看怎么回事?通过y线连接的副翼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同方向摆动?

一个普通舵机,一个用反向舵机

楼主:
这架飞机并没有使用反向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电压不足可能有道理,但拔掉狗后故障并没有很快消失

网友:
应该是电压下降!我在自己做的大飞机上遇到过这问题,后来改独立大电流UBEC供电问题解决!:loveliness:

楼主:
舵机是银燕金属。远离图传

网友:
把图传的电拔了试试,因该就不会这样了。我的和你的情况一样,也在想解决的办法!

网友:
问题不懂解决      想问下楼主天7加功放使用效果如何 ,另外PM下功放哪买的     谢谢

网友:
看不到视频,听声音。
嗯,楼主应该配一下音乐,相当有感觉

网友:
拔的图传应该就没事,我也遇到过,就是图传,后来我换了图传天线就没事了。

网友:
看看你的电调说明,在使用的电压下可以支持几个舵机,我估计是超过降压模块的功率极限了,或者是降压模块过载造成温度过高功率下降,影响到单片机的稳压,造成单片机工作不稳定了吧!

网友:
是压降问题 我早年也碰到过  你用个独立的 UBEC 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就用狗的电池不好?

网友:
也曾遇到过此类现象,试着换过PCM接收机就正常了。

网友:
如果是电压的问题,可能考虑前联一个25V 3300的电容

网友:
放下襟翼,拉升降舵,不断轰油门,楼主这个模仿赛车起步的飞控程序哪搞的?不是一般NB呀。
虽然楼主一直顶着机头不让他动,但是丝毫无法抑制飞机想要起飞的信念。
建议楼主松开手试试,让他飞吧。

网友:
高科技啦~~无人驾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