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上黄黄的油迹去除方法

楼主(2012-04-10):
机床时间久了,床身上难免有很多油迹,一般是擦不掉的,尤其是浅色油漆的地方特别明显.虽无大碍,但在家里多少有碍观瞻的.
昨天我用布蘸了点"香蕉水"试了下,效果奇好   .

刚开始怕把油漆给搞掉,先在油盘上试试,一点没问题,这玩意挥发速度快,漆膜没溶解就恢发干了.
建议开窗通风处搞,严禁附近有明火.

搞完后涂上一层武器油,和新床几乎一样的,

楼主:
香蕉水一般卖油漆的地方都有卖,几块钱1瓶,很便宜.只是不能上公交,地铁.

网友:
呵呵,我用二甲苯试验过.也可以.

网友A:
油漆上有油迹用这个行。但是问楼主要是没有刷油漆只露金属的地方有了油的痕迹怎么清洗掉啊。我中托板上放了个油壶。好几天才拿下了。拿下来一看中托板上有个油壶的底的痕迹。怎么也搽不掉了

网友A:
油也腐蚀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漆上有油迹用这个行。但是问楼主要是没有刷油漆只露金属的地方有了油的痕迹怎么清洗掉啊。我中托板上放了个油壶。好几天才拿下了。拿下来一看中托板上有个油壶的底的痕迹。怎么也搽不掉了

效果更好!油漆的地方多少还有些顾虑,不敢使多了,也不敢大力擦。没油漆的地方多搞点随便擦,瓦亮瓦良的。
上面说的二甲苯肯定也可以,甲苯也行,但是那个毒性较大,而且味道难闻。我是 不敢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也腐蚀金属?

我觉得肯定不是,因为油膜干了,附着在上面而已,不信你拿指甲刮一下,可以刮下来的。所以不建议用普通润滑油齿轮油防锈,用稀薄的机油就好了,没有那种黄黄油渍

网友:
我们单位有专门的,,黄袍液???不知道是不是叫这个名字

网友:
威猛先生  洗厨房油烟机的,效果也不错的

香蕉水,二甲苯的话,还是对油漆会有溶解总有的。如果喷粉的那没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