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20铣床主轴旷量维修

楼主(2012-04-10):
半年新床,主轴旷量,见以前帖子。用手都能晃动主轴。
发帖求助,无果。径向晃动超过1mm,这床子咋用?

楼主:
修!我是搞电的,但单位有机械专家教授还有高级技师,不信修不了这个小床子
专家教授没请,让老师傅看看,结论和我预测的一样:主轴轴承松了。
送走老师傅,没法,拆吧

网友:
上图看看是啥样的!不上图好象标题党!

楼主:
拆主轴,关键就是那个开口挡片,而开口挡片在弹簧套筒里边,咋拆?
查阅以前的帖子,说用两个内六角扳手,压住一个,拉动一个,由于套筒外沿比开口挡片高,拉不了。
用个M3螺丝,卡在套筒边上,顺时针转动套筒手柄,让主轴向上运动,露出了开口挡片,后来再装回的时候发觉这个办法笨了,
其实用两只一字螺丝刀,卡主套通边,用力压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开口挡片不要拔出,这样套筒就不会弹出。
图片不会发呀。
图片咋发?
那位大侠告诉我发照片?

网友A:
关注,,,,,,,,有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page=1#pid7497887老大拆过,,,可以共同研究,,,,好像还有一位兄弟按照华飞厂家提供的方法,,,拆过主轴后,,主轴上下蹿动生涩,,,,,,,,,,,,,所有没敢拆动

网友:
下卡簧吧?

网友:
把图缩小点,大于200K不能上传

楼主:
对,就是这个照片,咋不是我发的?
开口挡片就卡在那个地方,套筒就不会被弹出来。

网友:
新钻铣床买回来就让我全拆开了,发现该有润滑油的地方都没有,轴承里面的润滑油都少的可怜,全部加满黄油,再装上,心里踏实了。我买这货不是滕州的,却是滕州的邻居兖州的,优点就是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有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85605&page=1#pid7497887老大拆过,,,可以共同研究,,,,好像还有一位兄弟按照华飞厂家提供的方法,,,拆过主轴后,,主轴上下蹿动生涩,,,,,,,,,,,,,所有没敢拆 ...

不拆不行呀,强拆吧

楼主:
拆下的主轴

网友:
恭喜终于拆下来了 ,,,,,,,,,,,,,,是轴承松了吗 ,,,,,,,,,请发过程,,,,,,,,,,,,,,,,,,,,,,,,,,学习一下,,,,,,,,,,,,,,,,,,,,,,

楼主:
来张躺着的

楼主:
罪魁祸首:螺纹溢口了

楼主:
想办法
加个背母?
还是不行

楼主:
扩孔,改螺纹

楼主:
装回去还是很顺利,用手晃晃,晃不动了
用百分表测内锥孔,2道。
没有测量杆,铣刀反装,妈呀,正负20道。估计是铣刀问题,明找个测量杆试试。

楼主:
总结:BF20谈不上精度,至少我的床子是这样,我也没想用它精加工。
      总体工艺还可以,就是个别用料上有些问题,中心吊杆溢扣、轴承盖溢口、固定转速码盘的一个M5顶丝的内六角溢口,用小一字螺丝刀拧下来。
      还有个奇怪问题,Y轴托板从最左边400左右打表,过零后100,平整度2道,很好,过了100,到右端400处竟然差了10道。还望给位指教。

网友B:
华飞今不如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