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飞控.云台功能 花一下午做了个简易云台 效果不错

楼主(2012-04-10):
江南飞控.云台功能 花一下午做了个简易云台 效果不错
自带云台功能 用了还是比没用的效果好的
就买了两个银燕08MD数码舵机(江南飞控云台只支持数码舵机)
云台DIY   含舵机80G 应该不算重 两轴云台
视频效果正在整理 稍后上传

网友:
好小子1800

网友:
看上去有点重量哦

楼主:
舵机和云台90克左右

网友:
重了点,但还是要看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铝合金做,含舵机双轴云台总重也就50克。

另外云台驱动不建议这样1:1直驱。1:2至1:3,并加必要的阻尼,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感谢建议 这也就是临时做来测试飞控的云台功能 下步还会做更标准的 直驱因为直接扣住摇臂 挂上重物后会松动 不能长久使用

网友:
一定会抖动的,你的这个力臂这么长,会放大震动和抖动,

网友:
加了这么多设备好小子现在全重多少了?用的什么动力?

网友:
lz用的哪个版本的江南?为啥淘宝上有好多版本~翔龙版~云龙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铝合金做,含舵机双轴云台总重也就50克。

另外云台驱动不建议这样1:1直驱。1:2至1:3,并加必要的阻尼,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等待成品

网友(2012-07-12):
这还叫简易云台!太繁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