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提问 有用个这2个机器吗?

楼主(2012-04-10):
新手提问 双马9116怎么样?小白新手 潜水中在TB发现个双马9116 各位高手给点意见 拜谢

~我知道这个好像属玩具系列 熟悉适应找个感觉用这个怎么样
主翼直径:380毫米
机身长度:450毫米
动力电池:7.4V 650毫安锂电池
产品尺寸:38.5*7.5*14厘米
找不到别的细节图片了 有2个有细节的图片都带水印 没敢弄怕广告嫌疑
具体的数据也没 目前好像没人到手玩过呢
视频也没有优酷上的和tb的是一个人做的 都带水印啊

不知道这个叫什么 好像云雀单桨的差不多 这个是我想问这个是轴传的?
没找到尾翼 部分的细节图片

附件  (33.01 KB)2012-4-10 12:31

网友A:
这个跟青松5889差不多

建议不要买这个不好伺候  要么用伟力911  要么买450

网友:
是轴传但是玩具级

模型都是玩具开始的。
管他好不好玩了再说。
烂建议但也还算可行吧。

网友(2012-05-21):
这个即使是轴传,也是属于尾电机控制的轴传。
通常所说的轴传是主电机驱动尾桨,通过舵机控制尾桨螺距控制锁尾的,才叫轴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不要买这个不好伺候  要么用伟力911  要么买450
呵呵 玩什么都不重要啦 最重要自己喜欢的!不过大众机型相对性价比比较高 零件也比较便宜 比较好找!

网友:
LZ喜欢就好,哈哈

网友:
最好还是选成熟,玩得人多的型号,毕竟当小白鼠不是那么舒服。

配件供应充足,价格能接受就可以了。

毕竟就是个入门,四通小鸡也就飞2个月而已。

网友:
不值得入手
短时间心血来潮可以买回来炸一下

网友:
喜欢哪个买哪个

网友:
玩机玩主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