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滚珠丝杆支撑坐是怎么安装上的~!~!

楼主(2012-04-10):
3205的滚珠丝杆用的BK25的支撑,拿着丝杆直接往支撑上塞感觉有点困难,在用力有点不放心怕把轴承弄坏了~!大家都是怎么安装上的啊~!用铜锤或者木锤慢慢往下敲能行不,或者有什么别的好办法啊~!

网友:
把座子用电吹风猛力吹烫。。

把丝杆头子用插冰水里冷。。。

然后插入,,,

如果还不能插入,,那就是加工尺寸有问题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这个很重要
下面还有要说的吗

网友:
没了,关贴

网友:
这个正需要,看到了真好~

网友:
用台钳压进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这个很重要
下面还有要说的吗

以前拆镜头的时候,碰到过类似的事情,,镜片稍微一歪,就卡在钢筒里了。。。
这个时候不能用力,,只能用热毛巾覆这钢桶,,,几秒钟,镜片自己脱落。。

网友:
 如果车床够大的话,可以用尾座顶丝杆进去,很容易

网友(2013-04-07):
这个正需要,看到了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拆镜头的时候,碰到过类似的事情,,镜片稍微一歪,就卡在钢筒里了。。。
这个时候不能用力,,只能 ...

高手高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