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个高手,tg450,3gx,t8fg等装机调机80%,困难中~~

楼主(2012-04-10):
提示:

网友A:
哈哈,坐等高手帮他忙,反正我不是,我只是坐沙发的

网友B:
电机不转 LZ可先检查电调电机接线 其次是电调设置和控油门行程设置也要注意
舵机找到中立点后安装舵臂

网友C:
模型不是玩具,安全第一
找当地模友吧

网友D:
马达不转有可能是t8fg上的油门通道需要反向。以前遇到过。

网友E:
还有看看熄火开关是不是开了,舵机就是油门螺距都50的时候调微调,中点都水平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