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150角磨机换齿轮

楼主(2012-04-10):
前两天切割一个底座把角磨机干坏了,今天没事拆开一看齿轮磨秃了,准备买齿轮换上。先发个拆解图。

网友:
坑爹的进口工具,大齿轮背面轴承是铜套,东城好歹是滚针

网友A:
我以前在坛友那买的声称正品BOSCH的大齿轮后也是铜套,电源线超细,卖家还声称细的轻便,是正品。买到手后发现齿轮不行了,花个五六十换齿轮和轴承,以及那根轴,买之前反复询问主轴是否间隙大,得到没间隙的回答,到手后一摇松的要命,转起来响的要命。。。拆掉铜套装了滚针轴承,再用别的砂轮机的防护罩改装搞了个防护罩(买不到合适的),最后豆腐终于顶过了猪肉价

网友:
偷工减料的东西

网友:
高仿  尤其是那只TC天泰的电容,也是高仿啊....

不过也不能说TC时候高仿,TC就是天泰的LOGO,名义上是台湾的一个品牌,其实上就是深圳的一个品牌。自己没有工厂,全部外发加工的。

网友:
兄弟你的博士是假的。是高仿的,我在8年前买了一把博士的20电锤经常拿来干粗活,都是打16的穿墙孔,这些年只是换了6副原装碳刷。一个调速开关,一根电源线,其他的没有什么。其实用电动工具只要你不憋着下力使用,顺着工具的力量使用,一般可以用很多年的。

楼主:
角磨机已经修好了,花了30元买了一副国产的齿轮换上了,因为当时没带相机所以没拍图片抱歉。

网友:
坑爹的进口工具

网友:
不懂,看看图拍的不错~~~~~

网友:
这个大功率的角磨机,配那个铜套有点不可思议。坑爹的博世。。。

网友:
博士角磨机真的不错。电控部分不是国产品可比的。

网友:
真博士不错,假的不好说

网友:
看疗效,不看广告

网友:
就算是真货也是铜套的,以前买的日立电钻和曲线锯里面都离不开铜套与滑动摩擦,尽管其他部件无话可说,这是缺 陷,厂家故意的,工具不坏谁买新的,现在什么外国品牌根本不看一眼,就国产吧,便宜,不赖

网友:
不要求精度的场合国货完全够用!还结实耐用啊!

网友(2012-10-02):
看转子不是假的,行家说博世的转子没有槽楔,拆过手里的博世的确是这样,塑料的轴承座也是博世喜欢用的,粉末合金的齿轮好像不太过关,博世看来不过是神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在坛友那买的声称正品BOSCH的大齿轮后也是铜套,电源线超细,卖家还声称细的轻便,是正品。买到手后发 ...

boshc的角磨机我拆过好几个都是鬼子的轴承啊。
单位都是用这种角磨机大概三个月就报废一个(单位的利用率非常高)。
上回我把5个坏的角磨机拼装成一个好的,现在自己用呢,里面都是ntn的轴承。

网友(2024-02-15):
角磨机,手电钻,正品开电后运转平稳抖动,买过正品,也买过仿品,不开机还真不易分别。

网友:
多年前买过把飞机钻,当搅拌器用,快二十年了,自己不用了,老钻还在朋友那出力,年前刚换的碳刷,经常运行时,物料太浓碉,电钻都闻焦胡味,它都没坏,开关碳刷换过多次,质量真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