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改造,恒龙波箱改装37mm减速电机、轴承、钢齿轮

楼主(2012-04-10):
原本以为这两电机够猛,没想到还是不尽如意

网友:
失败乃成功之母

网友:
干什么用吗?说明白点

楼主:
标题

把刚买的3s2000mah30c的电池换上,效果好多了,呵呵,原本用8串的镍氢就没什么力~
怕电调扛不住,只好先等其他电调有空再拉出来试车了。

网友:
这两个电机是什么电机呀。395吗?

楼主:
标题

电机直径37mm比原装的380电机那个25mm的要粗很多。
改后的感觉就是,没力,没速度,失望就是在这两点。
不过一般跑跑野外没事,有个好玩的地方就是,可以像玩电直一样上下左右快速打方向舵,乱打也行,划圈圈地打方向舵也行。线性一流,快赶上双流了。
转弯半径很小。

网友A:
我打算买两个37mm的555减速电机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打算买两个37mm的555减速电机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效果是头很疼,嘿嘿

网友:
 395或是385很好啊

网友:
要求太高了

楼主:
硬泥地上跑了一会,越觉得慢,没力。
全油门才赶上我缓慢散步的速度,拍2个视频,有空再传上来。

网友:
个人觉得不宜用转速高的电机,扭力一定小。扭力高的转速又不够,380不像540应用很广,选择局限比较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坦克是3888虎王和你用一样的减速电机改的,看你图片你用电机驱动的那一级齿轮 不行啊 我是卸下波箱的第一级大齿轮不要 直接用减速电机驱动第二级大齿轮,改后很给力啊 和真实的虎王几乎一样的

楼主:
我追求的是全钢齿轮加全滚珠轴承,所以所有原装的齿轮一概不要,除了驱动轴,其他轴全是重新用钢的光轴加工的。轴2端各用一个3乘6轴承,驱动轴是2个5乘9轴承,齿轮全是钢的,看他还扫不扫齿,还磨不磨轴套。至少要用10年

楼主:
遥控器设置没调好

才导致一直都误认为这2个电机不给力,其实3s电池全油门速度贼快的,有时间波箱找人用氩弧焊点几下,就可以安枕无忧了,强力ab胶在用3s电的情况下,还是撑不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才导致一直都误认为这2个电机不给力,其实3s电池全油门速度贼快的,有时间波箱找人用氩弧焊点几下,就可以安枕无忧了,强力ab胶在用3s电的情况下,还是撑不住。

 可以改标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改标题了 [/quote

明天上个视频,今晚总重10斤的情况下,正常行走没问题,速度不慢

视频补上:

网友C:
 我是越来越佩服LZ了! 对了你的T34尸体什么的处理通知我 我不想烂尾!但是开始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越来越佩服LZ了! 对了你的T34尸体什么的处理通知我 我不想烂尾!但是开始烂了!

也许,会在过段时间,把t34的电路和双流波箱拆下,但是暂时没卖掉的打算。因为我多了一个双离合波箱。

网友D:
,上将太强悍了,我现在用你推荐的385电机还比较满意,除了极速低一点。啥时能帮我加工个恒龙的波箱啊,也是加轴承,兄弟没这条件,我也想用十年。

网友:
楼主业是虎的底盘吧 ,貌似离地间隙小了点,所以越野受限制了

楼主:
标题

引用 网友D:
,上将太强悍了,我现在用你推荐的385电机还比较满意,除了极速低一点。啥时能帮我加工个恒龙的波箱啊,也是加轴承,兄弟没这条件,我也想用十年。

2次波箱改造加轴承,虽说完成了,但是…每次都遇上一个无语的地方…把驱动轴在车床夹上开机,轴开始打摆子(刷锅),不知道是撞歪还是本质就这样,两次都这样,有一根好,一根歪。抓狂…
上次直接做了两根钢的,手里没合适的轴,师傅找了一根30粗的轴,车成8毫米再加工,结果费了不少工夫才做好那2根驱动轴。这次都懒得加工驱动轴了,直接用原厂的,虽然这样节省了,不过这次的改造,成本和加工费依然不便宜,比买铜波箱还贵。
本来不想弄这个波箱,但是正好赶上好心人赠送,呵呵,及时雨,要不然让我买一台坦克来改就没心情了。
接下来要开始找材料改另一台坦克了,我的最爱(现代的德军坦克)

网友D:
我买过三个钢波箱,外加两根钢驱动轴,配不出一个驱动轴直的波箱,无语。 驱动轴我是一端用5*9的法兰轴承,另一端铜套没改,因为驱动轴外沿还要套个轴承固定在车体上,就觉得没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过三个钢波箱,外加两根钢驱动轴,配不出一个驱动轴直的波箱,无语。 驱动轴我是一端用5*9的法兰轴承,另一端铜套没改,因为驱动轴外沿还要套个轴承固定在车体上,就觉得没必要了。

改原厂驱动轴我想过几个做法,但都是难做的好,最大的难处就是驱动轴5mm的那段是歪的,当然只是个别歪的,歪的就很麻烦很麻烦,没法搞啊

另一个难题就是齿轮,驱动轴的齿轮是5.1内孔的,而轴承却是5.0,如果轴是5.0的,那么轴承可以正常用,但是齿轮怎么固定就伤脑筋,AB胶是靠不住的,在这个重要的出力轴,AB胶顶不住,滚花键也难,原厂的轴已经滚过花键了,磨掉再滚,不行

在一个就是3.5mm的减速齿轮轴,也是麻烦,直接上车床磨细可以,但是精度一般,效果不满意

看来也只能想别的办法:funk:

楼主:
标题

所以我才决定搞这样子改,换上车模用的升级版钢齿轮,内孔5的,配合5毫米的驱动轴虚位小了。

网友:
值得长期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