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 换了gale架子成功,升级无刷失败。 谁给看看

楼主(2012-04-10):
今天收到了gale 3.0的mcpx碳纤架子,下午在公司把玩了一下午,更确切的是蹂躏了一下午,没想到这个架子竟然这么结实,捏了半天,真想用脚踩踩试试。。 哈哈。  结构合理,强度绝对够。
下班回家将v2肢解,然后重新安装。 一切还算比较顺利。用的是 Bolt Mini Cool V2无刷电调 和 a120无刷电机。 装好以后测试一切都正常,准备开飞。由于换了无刷想的会暴力,做好了心理准备,结果让我吃了两惊,第一个是噪音,完全没有噪音,只有风声。。。  太夸张了,这么安静。  另外的一惊是,竟然没啥劲, 油门推起来以后60%离地,飞到1米高左右,就开始掉高度,我就逐渐增加油门,不停的增加油门才能保持高度,十几秒后油门到顶,机机也落地了。 摸了摸电调有点烫,后来抓在手里推油门飞了20秒左右,电调巨烫,外面的热缩管都快化了。。。

各位谁给说说这是什么问题?

再次赞叹gale架子,欣赏gale大哥的分享精神,以及架子质量和精致。

正脸

正脸

尾巴十分合理

尾巴十分合理

伤痕累累的 v1

伤痕累累的 v1

网友:
查下是不是螺距问题。。。因为架子变了之后,由于舵机安装位置的差别,会影响螺距的。

肉眼看看应该能看出来。

网友:
楼主,调螺距,因为换了主体以后螺距不同了,可以在控上重新设置舵机中立点,或者调连杆

网友:
重新看了一遍,觉得不是螺距问题》。。

网友:
楼主仔细查看下,电池,电调,电池

网友:
标题

看下有没有短接了,还有机械方面

楼主:
哈哈 偶见 和 前辈都来了。 感觉螺距没什么问题。 因为通电后起飞阶段还是有劲的。 电调很烫,飞了半分钟 都能把电调上的热熔胶弄化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调整齿间距
过紧就是会过载,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

过紧会过载有可能是你齿装反了或者轴承出问题了
MCPX大齿再怎么紧都是只顶在轴承内环,内环是和主轴同步旋转的。
不过你提出过载的原因还是值得楼主去找找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过紧会过载有可能是你齿装反了或者轴承出问题了
MCPX大齿再怎么紧都是只顶在轴承内环,内环是和主轴同步旋转的。
不过你提出过载的原因还是值得楼主去找找原因。

SORRY,是我没看清,你说的是齿间距,大齿和电机齿的间距,恩,很可能是这个问题
GALE主体留了充分的螺丝槽来调整,楼主快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RRY,是我没看清,你说的是齿间距,大齿和电机齿的间距,恩,很可能是这个问题
GALE主体留了充分的螺丝槽来调整,楼主快试试。

哈哈 好像就是这个问题,有效果。  调整以后噪音明显加大,飞了半分钟电调没有刚才那么热了。

楼主:
螺距看着是正常的,齿间距加大以后感觉有劲了,但是悬停过程中会突然掉高度,或者突然加速。这一般是什么问题。 飞1分钟左右,电调大概有 五六十度的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距看着是正常的,齿间距加大以后感觉有劲了,但是悬停过程中会突然掉高度,或者突然加速。这一般是什么问题。 飞1分钟左右,电调大概有 五六十度的感觉。

两种可能
1.大齿没顶紧,缺口要对齐。
2.浆夹轴承不顺滑或者十字盘鱼眼不顺滑
总之,是和螺距变化相关的问题。

网友:
 两个原因,电机外壳偶尔被卡到,电机与电调转接头接触不良直焊

楼主:
过了一夜,外场飞了下,竟然好飞了。  齿间距看来是个主要原因,可能是过紧,负载过大,造成电调过热并进行保护。早上飞了下,感觉有劲,2分钟下来电调不是很热。

螺距今天再研究研究 mcpx怎么查看螺距。

谢谢上面的朋友帮我解决问题。

网友:
这叫小鸡专家会诊,高效率

网友:
呵呵,LZ终于搞定了。螺距调整和450等大机调整的方法是一样的,欢迎下次再来小店捧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