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T8FG低电报警设置多少?

楼主(2012-04-10):
各位你们的T8FG低电报警设置的是多少啊?
这个报警也太快了,拿来玩
模拟器
,几次就报警了,是这个样么?还是我的设置有问题,我的好像是6,5V就报警了
求赐教

网友A:
6.8V

网友B:
应该是6.8v貌似
一般是6.8v才报警的,用之前充足是8.4v,还有练模拟器时把开关打到关的位置,这样回关闭发射模块,打到开的位置会发射信号的。

网友B:
还有开机,油门打到最低,关掉熄火,否则也会报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