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们JR XG8怎么设置3D螺距啊?

楼主(2012-04-10):
普通飞行设好了就是倒飞螺距不知怎么设置!切换3D开关螺距没反映啊!

网友A:
倒飞螺距不需要设置啊;
应该是设置油门的曲线。
参考说明书21-22页【关于油门和螺距曲线的设置】

网友B:
拿过来我帮你看看

网友C:
倒飞螺距不是一条斜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