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鸟帮忙选下桨,不胜感激啊

楼主(2012-04-10):
现在手里设备如下:双天 XM4250EA-6 745KV 马达一个
                               飞机是40级教练机,已经改电
                                电池只有3S2200*6和3S4000*6
                                飞机现在自重是2500G左右
                              电机参数如下:
型号:XM4250EA-6
KV值:745
别名(定子直径+磁铁长度):3520
重量(g):210
外径(mm):42
长度(mm):44
轴直径(mm):5.0
安装孔距(mm):25/25
槽数,级数:12,14
空载电流(Io) @10V(A):3.8
内阻(Ri)(mOhm):16
巡航功率(W)[8 mins]:498
瞬间电流(A)[15s]:61
峰值功率(W)[15s]:905
推荐调速器:XC6018BA
推荐配置1(No. of Cell, Prop.):4S, 13x6

请老鸟帮忙选下桨哦,我想用3S飞,该选多大桨比较合适呢?

网友:
这个问题要等苍蝇来回答~~~~

网友:
2500克 机  3S怕是有些吃力   用11寸浆的路过

网友:
人家说4S时用13寸,你用3S的话,就适当加大桨的尺寸,用到15寸吧。至于螺距,看你要什么速度去选择。
不过如果用2200的电池,建议并联使用。

话说,双4250在正常情况下配14*7是比较合适的。

网友A:
3s电池小了吧?能不能串成6S来用,但要考虑您的电机、电调是否适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3s电池小了吧?能不能串成6S来用,但要考虑您的电机、电调是否适用。

这个KV值飞6S不太合适吧;
不过还有个方案,就是自己将3S电池改成4S用。

网友:
用3S电池飞的话,个人感觉传统的桨可能效果不好。空载转速偏低,要保证足够的螺距速度以避免失速,就需要配大螺距的桨,但是大直径大螺距的桨会使实际转速更低。14×10E这样的桨应该可以试一试。电池用两组3S 4000mAH的并联供电。
还有一个选择是用两组3S 4000mAH电池串联成6S 4000mAH电池,配APC 10×5E桨,可以带到12000以上的转速,力量和速度应该都够了。不过这样的配置效率肯定比大桨低,平飞电流会比较大,最好在地面预先测一下,看看设备是不是扛的住。

网友:
换电机成为KV510 的
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