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用72屏 还是2.4G? 我72的能达到1000米,

楼主(2012-04-11):
2.4飞梦的只有四百米就失控了,
天九控。

网友A:
400米后的四轴是什么样子的呢?我还真的没见过。要是100m外有辆车,我最多就认出来是自行车还是轿车。

网友B:
你的想法太多了,都不切实际.........
论坛里有72的人多了去了吧,距离几公里的也有N多吧,难道他们没有想到

网友C:
有想法是好的。手上能飞1000米的控就用这个好了。信号肯定差不到哪里去

楼主:
那就用72了,呵呵,还真从未失控过,三年中。 只是心里感觉没2.4更稳定吧?!

楼主:
因为他是四轴,像血滴子,考虑多了我,

网友D:
不失控就好
2.4G好处是短天线,不撞频
我还一直用72

网友E:
楼主!请问你是地面拉距还是空中拉距!天线拉出来不?你72M天线在四轴是怎么处理的? 我也想1000M!求教。。呵呵

楼主:
地面全拉天线,我在公路旁测试的,头顶还有高压线,1000米, 天线放在四轴下方中心处,一根管子,螺旋在观赏面,下垂10里米!!!电池在上。

网友F:
问题在天线的方向上,我们一般设置天线都是假设飞机是朝远处飞的,因此才是垂下的天线.四轴往高处飞,这个天线的方向就很难搞了.
要么你试一试四轴天线水平放置,遥控器天线水平放置,两者平行.四轴坚决不改方向,这样或许能高一些.但可能的恶果是你在1000米还能控制,这时四轴转了90度,就失控飞跑了.
真正要解决问题的话,恐怕要用多天线的接收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