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哥用T8FG加功放飞FPV的?

楼主(2012-04-11):
我拆了T8FG发现高频头天线是个IPX插头 如果要改线出来很方便 不知道淘宝上卖的IPX转SMA线能直接用吗?天线直接接2.4G功放会不会烧高频头?

网友A:
标题
好像看到群里有人用过,记得外壳打孔的还感叹了一下

网友B:
折腾 一般的都是可以用的
有专业的2.4g的功放

网友B:
忘记说了天线有短路跟开路的2种

楼主:
航模遥控器用的都是开路吧 既然其他的2.4G高频头可以接功放 T8FG应该也可以吧 我就怕那个IPX转SMA线有没有开路闭路的分别 还有2.4G功放 有没有开路闭路?

网友C:
期待试验成功,记得发教程啊,哇哈哈哈哈哈哈和,携T8FG飘过

网友D(2012-10-06):
T8FG+6008HS,不加功放都到3500米了

网友E: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D8%2B%B9%A6%B7%C5
看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