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不要笑话。

楼主(2012-04-11):
小时候一直想买个直升机模型,20几年了一直未能如愿。

由于工作的关系,很少有时间去拍照,故上个月卖掉了自己的单反。

突然终止了自己的一个兴趣,空闲的时间觉得超级无聊,无意中又看到了航模,决心满足一下自己孩提时候的愿望。

泡了一个下午的论坛,得到的结论就是先买入门机器,结合模拟器,先提升自己的“内功”,然后再去提升自己的装备。

对于入门飞机的选择,有了疑问了。

有人说直接入手450,也有说从lama开始飞起,也有说先入手“雷鸟”“嘉宝”。

最后打算选择“雷鸟”,于是开始找商家购买,无奈折腾了一个晚上,就是没有发现哪里有卖的,淘宝卖配件的就一大堆,卖整机的?少之又少,请教一下各位“魔头”,晚辈该从哪里购买?

网友:
本人也有同样的问题 请教各位老鸟

网友:
450 +模拟
米少 收2手,米多 直接 YT套机

网友:
那些小机没意思也没难度,玩2周 你还得买450

网友:
多潜水哦,玩直升机450亚托吧用T8GF控

网友A:
先入个控+模拟,电脑上练习,如果手实在痒痒,买个LAMA先解决下(总比手Y强,只要300多,加上配件大概550米内让你入门并享受),然后450才是真正的开始!需要重头来,用模拟,反复练习,飞机和配件米少得话可以慢慢赞!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也打算先买个天地飞6通道,模拟器练习好了,然后入手飞机,但是飞机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网友:
遥控器就不要买了,先买eskyLAMA套机吧,最多400元,带的遥控器也可以飞模拟器,还支持所有的模拟器,技术提高了在买好的遥控器和飞机,直升机还是买亚拓的吧,

网友:
先买遥控 和 模拟器吧 换来换去有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也打算先买个天地飞6通道,模拟器练习好了,然后入手飞机,但是飞机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别天地飞6通,如果实在米不充裕,天地飞7通550米,起步(也可以飞450),有米,JR和FUTABA也有1千多的控(接近2千)!
然后买飞越450 SPORT 空机 550米(再便宜的都不建议,因为属于简化版本,用料更差)
电机电调收ALIGN 35X电调+430L或430M或430MX电机等,价格一共250左右(2手)或者好淫飞腾系列40A电调+朗宇电机或者中特威40A电调+号码特的3835、2836等电机,反正价格也就是250左右。

然后舵机933*3或者410M*3,最好65MG*3,最低辉胜G90(模拟舵机)*3,价格120-280之间
陀螺和尾舵经典的401或780+三载9257、922、420、520、9257(以上价格为从低到贵得递增关系),价格也就300-480米以内(2手)
电池,植物、AKE、ACE等反正价格一块120左右的20C
充电器B6算了 120米,一次到位A6  800多
控天7    550+   空机  550+   电机电调  250+  斜盘舵机  180+  陀螺锁尾套装 400+  电池3块 400+充电器及维修工具 200+ 必要的配件150
合计:2680左右,若果全考虑二手,大概以上配置在2000左右。
2680也可以买台亚托的套机,SPORT或POR或者POR V2,+一两块电池!不含摇控,不带充电器,不带工具,不带配件!
对了,给个好评或精华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的非常好,非常详细。

但是新手还是建议先买个现在很火的小6通玩玩(cp)。450对刚入门的实在是危险而且对技术和动手能力要求高。

还有模拟器,那是必须的。

网友:
作为同样的新手,我给楼主的建议是九鹰260a,难度相当小的机器,室内练习,培育出兴趣后再入大机器,esky的LAMA没有意义了现在,如果觉得260a也难飞,需要再入门些的双桨,可以考虑九鹰210a,遥控,充电器全部通用,将来买个空机就能玩了。当然同样可以考虑伟力v911,更便宜些。

这样的好处是可以检验你的兴趣是否持久,两三百的投资相当于摄影也就一个滤镜的钱,个人以为这钱没必要省,让一个连玩具都没飞过的人去飞450有点勉强。小机的好处是危险性小,在家随处可玩,不用炸一次就回家。

如果你用了几周后确信有兴趣继续玩下去,有两条路走,要么再弄一个六通的小机器练练六通的手感,或者直接上大机,但不管哪个六通,练摸拟器都不可少了。

网友B:
标题

新人,要看好自己环境,450不是给0基础的新人玩的。
目前基本上是两条路,一,本地玩家多,老鸟多,愿意教你的,不用多想,上个模拟器练反射,亚拓450学装机调试,上个好控这是一次性投资,后续比较省钱。有老鸟带,进步会很快。
其2,没人带没人教,自己单飞娱乐,全靠论坛学习的,建议从小机玩起,911可以考虑,不过锤子机和6通手感差好大,后期需要过度,有条件,选择带副翼的4通直,最好是各类电子设备分开的,同样,一步到位买个好控。一边模拟器,一边飞,入门会比较快。入门之后,可以选择450,或者6通小机都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位,我也是新人,就需要你这样的人介绍情况,只要这样的介绍我们新人才不会半途而废,才会慢慢的成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人,要看好自己环境,450不是给0基础的新人玩的。
目前基本上是两条路,一,本地玩家多,老鸟多,愿意教你的,不用多想,上个模拟器练反射,亚拓450学装机调试,上个好控这是一次性投资,后续比较省钱。有老鸟带,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入个控+模拟,电脑上练习,如果手实在痒痒,买个LAMA先解决下(总比手Y强,只要300多,加上配件大概550米内让你入门并享受),然后450才是真正的开始!需要重头来,用模拟,反复练习,飞机和配件米少得话可以慢慢赞 ...
感谢阳台哥的赏识!:loveliness: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69163   这是“ gxlat ”兄弟的模拟器设置的技术帖!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用的是凤凰模拟,比较主流的模拟!希望广大新鸟少走弯路!早日破处!

网友:
学习努力学习争取早点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