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有刷电调扩容

楼主(2012-04-11):
现有一个25A的有刷电调,想扩容到320A玩船。请问高手,有刷电调可以在输出端(连接电机)直接加功率管扩大电流吗?电子盲求教。多谢。

网友:
电子盲的话,还是算了,不是很简单的

网友A:
理论上是这样的

但你的后级功率管的驱动要解决啊   比如你直接接的话一般会存在驱动过大 要么全部导通要么全部截止   么有放大增益        你可以去看看三极管放大电路就明白了   希望可以帮到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好像明白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但你的后级功率管的驱动要解决啊   比如你直接接的话一般会存在驱动过大 要么全部导通要么全部截止   么有放大增益        你可以去看看三极管放大电路就明白了   希望可以帮到你

你当做音频功放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当做音频功放哦

不 电磁炉

网友:
补充一点 模拟电路是这样  数字的 就要看 调宽还是调频了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 电磁炉

电磁炉也一样是开关量,放大区根本不会用,用了就等烧,设计上想尽办法避开功率管的放大区,你倒反过来?
不知道没关系,不知道又要装瞎知道,就难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磁炉也一样是开关量,放大区根本不会用,用了就等烧,设计上想尽办法避开功率管的放大区,你倒反过来?
不知道没关系,不知道又要装瞎知道,就难看了
要是采用模拟电路的呢 (电调)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磁炉也一样是开关量,放大区根本不会用,用了就等烧,设计上想尽办法避开功率管的放大区,你倒反过来?
不知道没关系,不知道又要装瞎知道,就难看了
  你知道你怎么不详细的回复人家  只知道说别人     我有说过开关管工作在放大区啊
  有点常识都知道是饱和和截止区啊    就算是数字电路还是要驱动匹配啊   你知道 你就把方法人家啊   我孤陋寡闻就只知道这么多 那也没办法啊

网友:
当今的有刷电调,几乎都采用N沟道MOSFET(金属-氧化层-半导体-场效晶体管,英文:Metal-Oxide-Semiconductor Field-Effect Transistor,简写 MOSFET。通常简称为:金氧半场效晶体管或场效应管)作为驱动管了。这类MOSFET电子元件,是电压驱动型的,它与普通三极管靠电流驱动的大为不同。所以,并接多个MOSFET后,前级电路(MOSFET驱动)可以不予以改造。
因此,在对有刷电调这类驱动电路扩流的改造过程中,只需用驱动电流更大的、开启电压一样的、跨导电阻更小的、耐压不低于电源电压2倍以上的MOSFET管替代原本偏小的就可以了。当然,也可采用并联的方式加大驱动电流。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请注意电调电路板上的走线,是否能满足电流增大后的要求?若电路板走线偏细的话,可以采用堆锡或增加铜丝辅助线的方法来满足大电流。

再说一点:如今的有刷电调,调速是采用PWM(脉宽调制)方式来控制的。也就是在单位时间里,靠通电时间的长短来控制马达的转速。故MOSFET管是工作于开关状态的,优点是自身损耗(发热量)会大大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采用模拟电路的呢 (电调)

电调输出PWM信号,你说是算模拟还是数字?驱动管要工作在哪个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你怎么不详细的回复人家  只知道说别人     我有说过开关管工作在放大区啊
  有点常识都知道是饱和和截止区啊    就算是数字电路还是要驱动匹配啊   你知道 你就把方法人家啊   我孤陋寡闻就只知道这么 ...

下面这个是你写的吧
引用 网友A:
但你的后级功率管的驱动要解决啊   比如你直接接的话一般会存在驱动过大 要么全部导通要么全部截止   么有放大增益        你可以去看看三极管放大电路就明白了   希望可以帮到你

对于LZ,我不建议尝试做电调改动,轻则烧电调重则短路烧电池,所以我什么建议也没有,最好就是去买现成的。
你似乎很懂,不过只是似乎而已,我很反感不知道的偏要装内行,误导新人误导外行,偏偏还说不得,回帖的意思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