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520舵机维修

楼主(2012-04-11):
ds520接头脱焊,看了老羊同志的帖子,拆了舵机,无耐焊接水平差,准备弄开电位器焊点吸锡时,不小心把旁边一小东西弄脱了(见图中红圈内元件),现在焊不上了。请问各位高手,这玩意干嘛用的,没有这个能不能使用。。

网友:
少一个都不行

网友:
我焊接技术也不行,谁有焊接技术提升的帖子

网友:
提升技术只有多焊 好的工具好的材料不可少

网友:
找别人焊…

网友:
是一只电容

网友:
找修手机的帮您焊接

楼主:
小元件焊脚也搞没了,彻底焊不了了,然后装上接收机试了试,又发现不出什么问题,好像很正常。。 还是请高手帮解答下。。

网友:
多搞几次就会了

网友:
这个很简单,用锉刀,大烙铁头,搓小一点,或者搓一个小平面,很容易焊接。

网友:
那个是贴片电容,最好焊上 会出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下,那是不是就是陶瓷贴片电容? 重新找一个一样大小贴片电容的就能代替吧?

楼主:
现在就成焊成这鬼样子了。

楼主:
再请教各位:
1、黄色部分显然底部的铜片都没了,没法固定贴片电容。
2、根据楼上说的,经百度查贴片电容的隔离作用,由于原部位底部铜片被折腾没了,能否按圈红色部位焊接贴片的两极。
3、目前粉色部位,即原贴片一级好像和电位器的一针脚连上了,这两连在一起有问题么?

网友:
根据线路看,给点建议

现在舵机工作正常,说明你的线路没弄断或短路。这个电容是 电位器的中间脚接地的,不建议去除。否则有抖舵的可能,至于电容的规格,不能用外观来目测,一模一样的形状 参数相差很大。这个电容应该是103P左右。可以找个同样的舵机打开 拆下来量一下。

楼主:
能否按红色位置焊接?

网友:
这些针线活儿动手能力不强的还是找别人帮忙得了,免得故障进一步扩大了修都没法修彻底报废了

网友:
寄来我帮修

网友:
LZ的520耗时3个晚上终于修复
520一般不要随便拆除,搞不好容易坏电机电刷和电路板板面,LZ舵机主要是自己拆卸过程中,没有注意到拆卸顺序,把电路板反面的接头全部扯断(断掉的端头与芯片连接断路),电机的电刷因高温把电机后盖电刷座融化,后经更换维修电路板线路和电机电刷座而得以修复。

楼主:
周兄辛苦了,感谢!
你这一说想起来了,自己用400度瞎焊,估计把电路板温度搞高了
还好你帮忙了,不然就以为一个小元件的问题,非得炸鸡

网友(2012-05-16):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成焊成这鬼样子了。
象被耗子啃过的

网友:
舵机收到了吗??

楼主:
 还没呢。。。您什么时候邮寄的啊

网友B:
顶舵机王 好人一个!!!舵机王对401陀螺仪有研究吗?我以前把401和9257炸坏了,后来寄去广州修了,但我觉得401好像还有问题,左右摆的厉害,像GP780的严重金鱼尾,9257换了应该是国产的电机吧,我修回来一直都没用。留着怪可惜的。我现在就喜欢GP780+DS520,用了有2年了,锁尾非常的棒,刚刚的!!!

网友:
好人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顶舵机王 好人一个!!!舵机王对401陀螺仪有研究吗?我以前把401和9257炸坏了,后来寄去广州修了,但我觉得401好像还有问题,左右摆的厉害,像GP780的严重金鱼尾,9257换了应该是国产的电机吧,我修回来一直都没用。 ...

我认为401没有多大问题,估计问题出在9257上面,电机转速不够

网友:
楼主的焊工,比我强太多了。。 我的焊工比菜鸟还差。

楼主:
感谢周兄,收到舵机,焊工不错。哈哈

我自己焊的鬼样子

我自己焊的鬼样子

楼主:
舵机王焊接修复的,厉
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可以给个电话号码吗…或Q呀…调遇到问题了!

网友:
楼主以后焊的时候抹点焊锡膏吧,这样好焊点,焊完后记得用酒精把电路板洗干净,你这明显是焊接时间过长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