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FPV,飞到山后迷路差点飞丢。。。

楼主(2012-04-11):
NAZA在高空飞怎么都副翼抖动,无语啊。。。

网友A:
用的什么图传呢?

网友:
飞高了抖动应该是受风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图传呢?

最常见的柏通800mw

网友B:
回复 楼主:

飞得好远啊
请问,视频左下角的电压电流和用电量显示,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得好远啊
请问,视频左下角的电压电流和用电量显示,是怎么实现的.

固定翼FPV退下来的Skylark OSD。。。

有GPS,
气压定高,有电流传感器滴

网友C:
我有一个疑问啊!你的起飞重量是多少啊(含电池)?你2块电池并联的(几S多少mah的?)?我的起飞重量达到1500G了,感觉飞不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疑问啊!你的起飞重量是多少啊(含电池)?你2块电池并联的(几S多少mah的?)?我的起飞重量达到1500G了,感觉飞不动啦!

我的四轴也不轻,4000MA 3S动力电+800MA 3S图传电+FPV设备=1420g

网友:
为什么每一次看视频都是网络连接错误,请稍候再试。
谁贴个连接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