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问题求教(原因基本找到)

楼主(2012-04-11):
用的维宏卡,软件版本5.4.49
情况就是图片中的样子,雕刻正方形没问题,雕圆成开口的了,外侧的是起点,内侧的是终点。
调整曲线加速度没有效果。
请大虾指教了。

找到原因了,是步进电机无力造成的丢步,不知道是驱动板的原因还是电机的原因,明天换电机试试。

网友:
看看G代码。。。。
如果G代码没问题 ,那就是泡沫移位了

网友:
Y轴电机丢步了吧

网友:
y轴有回差

网友:
驱动力不足 或者 Y回差大

网友:
回差不是这样的,也不是丢步,画圆都结尾那边步距明显加大所致,
看看丝杆,是不是有问题,或者系统设置,或者G码 ,  有问题。

网友:
补充一下,可能是y轴回差设置过大引起的,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回头调一下,g代码应该没问题。

网友:
回差没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