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一个大电源,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2-04-11):
刚收的一个大电源,
可调8-54V 50A,
用一个进口电位器改的,哈哈,十圈电位器,真是没见过。不多说上图!!!!

楼主:
最后一张图,应该是生产日期或这个配件的日期吧

网友:
拆了给大伙悄悄内部结构

网友:
支持啊。。拆
我是拆迁办的我怕谁

网友:
拆了看看,咋改的 我有一个24伏的。我也一直想改。

网友:
支持拆解 因为内有辐射物.

网友:
可以当电焊机了

网友:
这三角电源用在什么上面嘀?最后的应该就是生产日期。

网友:
台达的电源应该不错。不过看你上面的介绍好像是要窜电阻调压的。实际使用起来是不怎么可行的。不能稳定。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信机柜上的电源。我也有个和这个类似的,爱默生的,带一个小小的液晶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收的一个大电源,
可调8-54V 50A,
用一个进口电位器改的,哈哈,十圈电位器,真是没见过。不多说上图!!!!

这电位器不是普通碳膜或金属膜的,是圈绕电阻丝再盘绕在电位器内n圈,一般用于军工产品或精密仪器,价格奇高,我好像还收藏了几只,回家找到后我拆给大家看.

网友:
又见通信电源.

网友:
真是个好东西,拆开给大家看看内部结构,看样子是已经改过的了

网友:
好东西   希望好好利用

网友:
这种电源.消防设备上用的.

网友:
 之前淘宝电源,这种很多,两三百元一个,几十A的,我擦,跟那小型开关电源差距太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还是小型的开关电源好吗?

网友:
电位器内部构造

网友:
阿尔卡特通信电源.在我们电信机房常用的。

网友B:
这个不知道怎么改可调的。原来都是不可调的。
去年进过一只珠江电源,也是40v50A,体积太大,出了。
后来在HifiDiy坛里又进了一只一样功率的爱普生,体积只有四分之一,9cm * 13cm * 30cm。

有知道改可调的兄弟,指点一下。

网友:
华为,爱默生的那种最适合DIY用,面板带表头,能显示电压电流,并且很好改电压电流可调,用来做氧化电源很合适.

网友:
直接当电焊机 不错。

网友:
我买的27V28A电源卖家是这样改的:

楼主:
好象改也不是太难,关键是搞懂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知道怎么改可调的。原来都是不可调的。
去年进过一只珠江电源,也是40v50A,体积太大,出了。
后来在HifiDiy坛里又进了一只一样功率的爱普生,体积只有四分之一,9cm * 13cm * 30cm。

有知道改可调的兄弟 ...

开关电源改为可调电源的方法如下:先找到反馈光耦(因为很容易找到),顺着光耦找到三端精密可调基准电压IC   TL431,其有2种封装,一种是小型3脚贴片器件,另一种封装则与小功率三极管无异,第2脚分别对输出+、-端接有2只电压取样电阻,改变这2只电阻的比值即可调整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将TL431第2脚对输出电压+端的电阻焊下,换上适当阻值的电位器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C:

总算见到内部构造,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