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们帮忙看看哪种车床好???

楼主(2012-04-11):
老鸟们帮忙看看哪种车好,我是用来加工不锈钢的。。。。

楼主:
1998年上海的。。。

楼主:
图来了。。。据说是1980年台湾的jj

网友:
俺开始也不会.慢慢学一下

楼主:
还有一个也是台湾的jj

楼主:
老大们帮忙看看哪种好使!!!菜鸟在这里先谢了。。。

网友:
除了介绍各关键部位间隙之外,再介绍速度范围、公英制范围、是否前后左右进刀、是否正反转、是否带刹车、离合-----才能帮你判断。

网友:
应该是C630,配件好找。

网友A:
比较喜欢三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喜欢三杠的

同意!!
最好是有离合器的

网友(2012-09-02):
0630a吧  省事 好用

网友:
0630选按1个  导轨轻微磨损的

网友:
选机床,轨道最重要,主轴其次。然后才是刚性。

网友:
加工不锈钢要选电机大一点的

网友:
加工零件不在车床在刀具

网友B:
配件考虑还是0630把

网友C:
有一种感觉,旧机器的质量比新机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