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次来请教450pro的问题和小姨子有关哦~~~~

楼主(2012-04-11):
3d 猛扯螺距甩尾近90度,还伴有回弹,油门 100 95 85 95 100 螺距+-11,舵机是md922。
,这个到底是舵机问题呢,还是小姨子没调好的问题呢,小姨子的尾巴是激烈3d模式中默认的,高级的3个数据都没调。

网友A:
调试问题 不过 飞无副翼 用小姨子 还不如飞有副翼
起码也得MB级别左右的 亚托的直接扔

网友:
小姨子不差的,硬件还好过MB,软件有待提升

网友:
我的甩到是不会,只是回弹严重,没办法

楼主:
楼上的兄台是怎么设置的呢

网友:
我也用,感觉比亚拓好多了

网友B:
大螺距甩哪边?如果是逆时针甩那就是你的尾桨行程不够,你给出最大的螺距,尾舵陀螺仪发出的锁尾指令已经让尾舵推到尽头了,可以还是抵不住大螺距的反扭力。你进入小姨子调机界面,看看尾舵两边的行程是不是小了。调整到离碰到尽头上有一点点余地就可以了

网友:
小姨子回弹几乎是不治之症,软件问题,十个飞小姨子的有9个都有回弹,凑合凑合用吧

网友:
个人感觉飞无副翼至少得3GX吧,FY的有副翼陀螺调好了还能3D,XYZ就算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试问题 不过 飞无副翼 用小姨子 还不如飞有副翼
起码也得MB级别左右的 亚托的直接扔

我用的还好啊,飞像真机和温柔3D都还比较满意,貌似没有兄台你说的那么一文不值:loveliness:

网友:
高级里面,总距对尾桨的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试问题 不过 飞无副翼 用小姨子 还不如飞有副翼
起码也得MB级别左右的 亚托的直接扔

有米的人一般都这么说

网友:
开3D 抽螺距 尾巴逆时针90°是因为 在ZYX设置第二项里面那个尾舵左右移动光标和你遥控左右移动反了,调整一样就不会抽了,回弹无解。不过除了回弹其他都很好。。。。锁的很死的。

网友:
油门变化太大!改成直线全10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螺距甩哪边?如果是逆时针甩那就是你的尾桨行程不够,你给出最大的螺距,尾舵陀螺仪发出的锁尾指令已经让尾舵推到尽头了,可以还是抵不住大螺距的反扭力。你进入小姨子调机界面,看看尾舵两边的行程是不是小了。调 ...

果然是尾舵行程不够的问题,调大了尾舵行程的问题,现在甩尾幅度已经很小,相当满意,不过这回弹,看来真是不治之症

网友:
原来大家叫的小姨子就是指的飞越的ZYX三轴系统是吗?反过来就是XYZ简拼?

网友(2012-12-12):
回彈仍然未改善

网友:
啥是小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