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和探讨,四轴八电机怎么搞

楼主(2012-04-11):
兔子的设定是四轴八电机,按“X八”模式,需要占满8个通道
我的想法是,能不能用Y线连接同一支架的电机,然后还按四轴模式接飞控,这样兔子的7 8通道还能给云台
同轴的上下两个电机转动方向相反
不知道这个方案可行么

网友A:
上下的马达桨的方向必须一致;意思是说:1号上面马达桨是顺时针,1号下面的马达桨也要顺时针,上下的桨都是顺时针向下推力,3号侧相反,我最近也在实验,飞控输出通道接上2个电调,其中一个电调的红线剪断了,目前我还在等Y线,所以还没得到具体实验结果。希望和楼主交流,我也是为了保留2轴云台,才出此下策。

网友:
忘了说桨为何不能一正一反的原因了,这样你的四轴八马达或自旋,而且你将失去航向功能,就是没法控制航向了。

网友:
上下桨同一方向转动效率不高啊。最好事上正下反: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的马达桨的方向必须一致;意思是说:1号上面马达桨是顺时针,1号下面的马达桨也要顺时针,上下的桨都是顺时针向下推力,3号侧相反,我最近也在实验,飞控输出通道接上2个电调,其中一个电调的红线剪断了,目前我 ...
昨天在群里探讨过
好像是需要上下同向可能可以
期待您的进一步测试

网友:
用kk十字模式飞六轴的飘过

网友B:
如果是8电机 但是要用4轴模式的话,是要上下同向的。不然上下反向又是同转速,会导致没有扭力,无法自旋,也就无法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8电机 但是要用4轴模式的话,是要上下同向的。不然上下反向又是同转速,会导致没有扭力,无法自旋,也就无法转向。

是这样的
所以用Y线的话要上下同向

网友(2012-05-23):
上下同向没问题

网友:
个人觉得如果有加工条件, 上下反向转是可以的。自旋靠电机倾角来完成,具体可以参考S800的设计。

网友:
靠~这个我早想到了~买2台四轴~然后背对背~遥控器也背对背~这样翻过来的时候速度把遥控器也翻过来~
然后觉得这个挺牛逼的~自己笑了一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