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中毒了!!救“命”啊!

楼主(2012-04-11):
三天前开始关注这个版块的,对cnc严重中毒,白天潜水看帖子,上课都听不进去了,晚上脑子里全是3轴啊5轴啊步进啊什么的。。。失眠!!
问一些很弱很弱的很菜很菜的问题
1。 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有什么区别?(原理和使用上)
2。mach2,mach3,emc,kcam这些软件用来控制cnc,那么catia,ug,sw这些软件可以代替他们吗?
先问两个吧

网友A:
不会吧04年就已经注册了 现在还在念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04年就已经注册了 现在还在念书

小学的时候喜欢模型,然后注册的。
我现在大二,机电专业,想先做个很小的三轴cnc,不求精度,只是想学习一下
想用淘宝上的10元以内的小步进电机,还有控制板,高手帮忙指点一下

楼主:
还有我会一些catia,不知道用得上不

网友B:
楼主牛X  帖子396  精华0  积分1553。。。。。大校

网友A:
哇这么年轻啊     哈哈  catia,ug,sw是cad软件    ug还是带cam功能     功能设计-画艺术外观设计图—cad软件-cam软件-上位机-机床执行电机

网友:
是上位机软件  但有些是可以手工编程出简单刀路就是有些基础的cad cam功能

网友:
10元以内的小步进就算了吧.57的也不过20.

网友A:
机电专业是学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电专业是学什么的?

机电一体化,学了单片机,机械设计,电路基础,cad,catia,等,都是皮毛,屁用没有
其实楼上说的cam和上位机,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百度一下才了解

网友C:
要搞清楚电脑辅助设计软件,电脑辅助加工软件,机器控制软件。
你说的软件里面有些软件有两种功能,比如UG/SW/PROE。
MACH是机器控制软件。

先画图(零件设计)----设计或编程加工刀路(电脑辅助加工软件)-----解析加工代码并根据代码控制机器运动轨迹(机器控制软件)。
说得不对的,多拍砖。

现在的大学生一个学期应该能通过其他途径赚个两三K,这个费用应该够一台低端的了。大学里最多的就是时间。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搞清楚电脑辅助设计软件,电脑辅助加工软件,机器控制软件。
你说的软件里面有些软件有两种功能,比如UG/SW/PROE。
MACH是机器控制软件。

先画图(零件设计)----设计或编程加工刀路(电脑辅助加工软件)---- ...

是不是ug和catia有"设计或编程加工刀路"的功能?解析加工代码是通过什么软件?根据代码控制机器运动轨迹就是用mach3这类软件吧?解析出的代码是不是传给mach3,然后加工?

再借用下孙老师的图片,问下图片右下方机箱里都是些什么东西?如果是步进电机的话应该一块控制板连接电脑就可以了吧

楼主:
还有什么叫 自动半流控制?
KCAM4、MACH3  为什么称为并口类软件?

网友:
不是“称为并口类软件”

只是早期大多控制软件 通过电脑并口和机器接口板连接
现在 也有通过USB数据连接的了

+ 1 谢谢

网友:
自动半流控制   就是步进电机 在锁定的时候 电流过大  发热大容易烧  加套电路 控制锁定的时候 电流减半

+ 2 谢谢

网友:
整个流程大致如下:以MACH控制为例
电脑辅助设计软件(设计2D或者3D零件,如PROE,UG,SW,AUTOCAD)------电脑辅助加工软件(根据零件图生成加工刀路,其实就是G代码文件了,如PROE,SW,PM,MC)----加工软件(根据G代码文件解析G代码,产生各轴的脉冲信号和各种模拟量,并接收设备或者电机反馈回来的各种信号)----接口板(负责电脑并口和各种驱动器以及反馈型号的过渡,其实为的是一个信号隔离,保护电脑和驱动器的作用)------驱动器(包括各种步进驱动,伺服驱动,变频器,直流驱动器)---各种执行电机(包括各种步进电机,伺服电机,异步电机,直流电机等)-----丝杆或者皮带-----产生各种直线或者圆周运动。

有些商家已经把接口板和多轴步进驱动器做在一起了。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 2 谢谢

网友D:
1。 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有什么区别?(原理和使用上)
答:步进电机用脉冲驱动,给它一个脉冲信号,电机就转一个固定的角度。伺服电机通常就是电机加编码器,驱动器通过编码器反馈信号后,对电机的电流进行精确控制,从而电机精确转动,包括转速和角度。使用上伺服比步进高速,精准,少“失步”。价格奇贵。而且有些伺服电机不带位置控制模式。

2。mach2,mach3,emc,kcam这些软件用来控制cnc,那么catia,ug,sw这些软件可以代替他们吗?
答:雕刻机必须三类软件:1,上位机控制软件,如mach等,其作用是运行刀路代码,发生脉冲信号让电机驱动接收。2,刀路代码生成软件,如artcam,文泰等,其作用是将某个工程图通过设置加工时的参数,如用什么刀,什么进给速度等参数,从而生成上位机软件能识别的加工代码(程序)。3,工程画图软件,如autocad等,画出工程图。

注:有些软件拥有上述三大功能的二个或三个,故不宜绝对驱分。

+ 2 谢谢

网友:
老师哪东西是带剧毒的毒器,千万不要多看,更不能动它,否则

+ 1 今天最后一分给你,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有什么区别?(原理和使用上)
答:步进电机用脉冲驱动,给它一个脉冲信号,电机就转一个固定的角度。伺服电机通常就是电机加编码器,驱动器通过编码器反馈信号后,对电机的电流进行精确控制 ...
我下午问了catia老师,他竟然不懂怎么用catia设计刀路,然后我查资料,发现目前catia设计刀路的资料相当的少,没办法,只能再学ug了,ug有刀路代码生成功能的吧?

楼主:
ug画图 ,接着在ug中设计刀路,然后让ug生成刀路g代码,再传入mach3,接着mach3信号给控制板,驱动电机,基本就是这样对吧 终于搞明白了哇,哈哈。
现在在下 载ug6.0了,我要学习ug,听老师说会catia的话学ug会挺快的:loveliness:

网友:
很简单,欢迎中毒。
1。 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有什么区别?(原理和使用上)
驱动器不同罢了,具体以后你慢慢了解,步进很便宜
2。mach2,mach3,emc,kcam这些软件用来控制cnc,那么catia,ug,sw这些软件可以代替他们吗?
mach2,mach3,emc,kcam是控制类软件,执行catia,ug,sw这类设计软件设计出的零件的刀路

网友:
引用:
ug画图 ,接着在ug中设计刀路,然后让ug生成刀路g代码,再传入mach3,接着mach3信号给控制板,驱动电机,基本就是这样对吧 终于搞明白了哇,哈哈。
现在在下 载ug6.0了,我要学习ug,听老师说会catia的话学ug ...

顺便提醒下,UG出刀路你要去找fanuc 0i的后处理,处理后的刀路就能在MACH里运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哇这么年轻啊     哈哈  catia,ug,sw是cad软件    ug还是带cam功能     功能设计-画艺术外观设计图—cad软件-cam软件-上位机-机床执行电机

catia的CAM功能也很强大只是用的人不多!

网友:
没研究过... 不过听说步进的转速高了爱丢步

楼主:
引用 网友E:

catia的CAM功能也很强大只是用的人不多!

我打开catia,不知道cam功能在哪里打开,需要安装新的插件吗?能提供写资料嘛?

网友:
又一个中毒者

网友:
你大三会学(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和(数控技术)这两门课,有空可以先看看,对你做这个很有帮助的

网友:
大二电子系的飘过~

网友:
绝对是老前辈

网友(2013-04-07):
引用 网友B:
楼主牛X  帖子396  精华0  积分1553。。。。。大校

确实牛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