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论坛上朋友问我自制的攻丝机的结构

楼主(2012-04-11):
我自己做的攻丝机非常好用,省了我大把的力气。很简单,大家都可以自己D。

网友A:
 立柱是不是加了弹簧?

网友:
有点单薄,创意很不错,台钻感觉。。。。

网友B:
请教这个电钻攻丝需要来回倒吗?我怎么看优酷视频的攻丝机都是一攻到底的?能一攻到底的是不是用台钻加个反转就可以了呢?

网友C:
以前做过一个这玩意...  角铁焊的
老师傅调侃我了下说技术不行人  老攻歪  才像心思搞这玩意..
哈哈 当然是玩笑话咯.... 感觉有点单薄,...

网友:
看充电钻好像是百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立柱是不是加了弹簧?

是的加了弹簧,平衡充电钻的重量。为了适应不同刚高度的工件,弹簧底部有高度位置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做过一个这玩意...  角铁焊的
老师傅调侃我了下说技术不行人  老攻歪  才像心思搞这玩意..
哈哈 当然是玩笑话咯.... 感觉有点单薄,...

业余玩玩的,手艺都有点朝,这个攻丝机确保垂直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这个电钻攻丝需要来回倒吗?我怎么看优酷视频的攻丝机都是一攻到底的?能一攻到底的是不是用台钻加个反转就可以了呢?

攻丝的时候确实需要正反来回切换,不过因为这个充电钻有扭力调节环,不用太担心断丝锥。另外,如何用挤压式丝锥,底孔打大一些,就可以一攻到底。

网友:
上下如何锁定,牢靠吗

网友:
请问光轴各用多大?

网友:
标题

能攻多大的?大丝锥钻夹头夹不住吧!我在单位用博世电钻最大攻过M10的

网友:
盲孔用螺旋槽丝锥,通孔用先端丝锥,一般都可以一攻到底,当然,直槽也有直槽的好处,强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