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11尾桨上电就转,而且无法调节,求高人指点【已修好】

楼主(2012-04-11):
V911被小炸下后,尾桨两条线都断了。焊上后没加绝缘胶布试飞,结果可能接头的地方短路了下。
现在的情况是,只要飞机通上电,不管遥控是否开,不管大桨是否转,尾桨总是以恒定的速度一直转,调节遥控的左右转尾桨也不变化转速。

个人觉得是电路板的问题,但不知问题究竟出在尾桨控制电路的哪个元件上,求高人指点。

【修复记】
由于无法淘宝,在学习了楼下高人的指点、网上搜了很多资料后,终于找到AO3416的替代品,TSM2314(20V,4.9A,33mOhm,印字“119E1”)。换上后飞机一切正常。

网友A:
90%的可能性是马达驱动管烧毁短路了。请更换驱动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的可能性是马达驱动管烧毁短路了。请更换驱动管……

就是那个标号为“A006”的场效管?

网友:
可能驱动管短路了,直接导通,所以~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等我换好了驱动管,再来汇报!

楼主:
感谢wyfmx,bangbangop,水瓶鲸鱼的指导!911一切正常了,修复过程在1楼。

网友(2012-09-12):
好有用的资料。谢谢。

网友:
顶,,,我的为了拆陀螺仪结果崩溃了。。。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