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新手购买数控刀具

楼主(2012-04-11):
求教各位高手,210小车,想买10MM数控刀具,菜鸟不会磨刀,希望各位赐教,需要买哪些常用刀杆(型号角度用途)刀片要通用,容易配到的。另,想做小东西 需要在内径8MM的孔里做1MM直径的内槽,需要用哪种。谢谢各位有经验的兄弟们指教,不胜感激。淘宝上的刀片,好像都要整盒的才卖,刀杆多了,实在伤不起。。。。。。。

楼主:
没有知道的高手 帮忙指教一下吗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85969先学下再收吧.
我用的是TCMT110204VP15TF的刀片,然后通过这种刀片找的刀杆,三个外圆加两个内孔全用这一种刀片,你要是用10方的刀杆,这刀片还有点大,应该用0902或0602的,不过要收正规厂家生产的,我是吃了这亏了,收的坛里自己D的刀杆,相当垃圾,不差那十块钱,你要是想在8MM孔里车槽,看你车的什么料子,要不是太硬的就自己买个白钢条用手砂轮打个切槽刀吧,几块钱搞定.

网友:
10mm正规厂家刀杆很少不好买..我最近只买到..外圆...内孔.内螺纹...外螺纹买的12mm的..找磨床干掉2mm..楼主找到..更多的..麻烦把淘宝pm一下..不过中毒加重了.准备换大床...

网友:
小刀杆不好找

网友:
210小车,,,用12的刀吧,,,,,,,,,,,,,,,,,,,,,,

网友:
我有 3把10方正规厂的车刀,用在PL300上面不方便  要垫5mm
外圆91度,外圆30度,内孔车到最小可以车8mm直径孔  有意转让,

网友:
下面是图  一共4把10方刀 黄色的是包装盒,刀片外圆和内孔刀通用刀片,6刀粒新的没用过,刀上有4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