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18不能慢走刀

楼主(2012-04-11):
新入了个0618快走刀没有问题,打到慢走刀,主轴怎么不转呢,好像卡住了一样,有哪位碰到过这种情况,麻烦指导一下。

网友A:
打开上边盖子,最右边的齿轮上有一个小的销子,

网友B:
每接触一台新东西,要好好的看透说明书!!

楼主:
嗯,受教了,小的销子是干嘛用的,能发个图吗?

楼主:
是不是把销子拔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C:
把销子拔起来就行

网友D:
回复 楼主:
是啊,怎么回事呢?好象那个大齿论上少个螺丝吧?哈哈,我的也是啊。

网友E:
呵呵,看来结构还都没了解,要是大机器估计就打齿了,或者切断销子

楼主:
拔下销子就好了,谢谢各位